[电源] 突然自爆的正泰漏保(CHNT NL1E-63)

楼主(2023-04-18):
今天下午好端端的就自爆了,没有一点征兆,关键是自己没跳,200A的大空开跳了

进出线完好,无高温迹象

完全是内部短路的样子

拆开发现漏保的小线基本全部烧断

继续拆,发现是中间端子内部打火

全部拆开

漏保小板过高压,已经炸了

网友:
什么东西爆了?

网友:
好家伙,自爆的可真厉害。

网友:
这烧得有点太厉害了...

楼主:
无缘无故的就内部短路了,可能是漏保上的小线压的太紧破皮了,然后短路碳化,就开始了重复动作

网友:
小强爬进去的?

网友A:
看起来是中间两相短路了
是出线端多股线的铜丝碰在一起了么

网友:
看上去也是感觉下面出线两根碰到了

网友:
多股软线没有用冷压端子,不符合规范。
接线端子的铜片都烧熔化了,场面很爆炸

网友:
怎么进出线多股,不用接线鼻子啊!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中间两相短路了
是出线端多股线的铜丝碰在一起了么

不像是,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
零线断了?380V串进来了?

网友:
貌似头一次见这么炸的,厉害了,看来我家的也要检查下接线了

楼主:
没有线鼻子要买又是一堆从1.0到10不都得买啊

网友:
大部分单独漏保本就没有过载和短路保护,标注的电流仅仅是可以安全工作的最大电流而已,只有那种外挂漏保模块的才有过载短路保护!

网友:
好像是内部拉弧了。

网友B:
潮湿,粉尘,爬电距离不足很容易击穿,一味的追求小就是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潮湿,粉尘,爬电距离不足很容易击穿,一味的追求小就是有隐患

潮湿,粉尘到没有,小是真的

网友:
里面短路了

网友:
好家伙炸得太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