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岛国东芝R63 笔记本拆机

楼主(2023-04-18):
屏幕:13.3寸(16:9)
内存;双槽位 PC3-12800(DDR3L-1600)
硬盘:mSATA3 SSD
原机出厂是Win8.1系统
Win8.1驱动下载地址https://dynabook.com/assistpc/do ... it/r63pread8164.htm
Win10驱动下载地址https://dynabook.com/assistpc/do ... hread101607ep64.htm

红圈处螺丝都得开

网友A:
我还在用着可拆卸电池的笔记本。塑料壳都已经开了好几个口子了,转轴也坏了一个,修修补补接着用。我的是2016买宏碁V3-572,不知道为啥,没有换的动力了。他们说这叫做消费降级。

网友B:
基本上都是内置电池,换个电池还要拆底壳,太麻烦了!

网友:
以前都是可以换电池的

网友C:
啥配置啊,散热器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都是内置电池,换个电池还要拆底壳,太麻烦了!

还好吧,拆底壳换电池也不太麻烦,就怕那种要全部拆开的。

网友:
内置电池的手机和笔记本不太喜欢

网友:
空余的插槽必须插满

网友D:
东芝R63 笔记本,内置电池挺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用着可拆卸电池的笔记本。塑料壳都已经开了好几个口子了,转轴也坏了一个,修修补补接着用。我的是20 ...

那我的比你还老,13年的471G,换过键盘,电池能玩一个小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配置啊,散热器这么小。

处理器是i5-6300U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芝R63 笔记本,内置电池挺大的。

电池52Wh,18.4V(4个3380mAH 3.7V的聚合物电池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我的比你还老,13年的471G,换过键盘,电池能玩一个小时吧

我还用着12年的DELL N4050呢,从别人手上接碎屏机...

网友:
散热器 惨 ,电池 大 ……

估计 低压版CPU  ……

网友:
13.3寸如果是高分屏,其实还不错。
笔记本电脑用软包(聚合物)电池才能逼用户换新机。18650电池,使用保养得好,正常用5年不是问题。如果不在意容量下降到一半只当UPS来用的话,甚至还能用8年以上。软包电池容量衰减迅速,用两三年寿命到了还会鼓包,把外壳撑开了,还有自燃风险,不换都不行。

网友:
HP的3511在用,2G内存装的win11

网友:
还是生产力

网友F(2024-04-02):
求教   左边这个接口,是M.2不,因为刚刚入手这款笔记本,想加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教   左边这个接口,是M.2不,因为刚刚入手这款笔记本,想加硬盘。

大概率是4G WWAN卡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