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充电宝维修 新电池无法上锡怎么办

楼主(2023-04-18):
充电宝的电池老化严重,想给他换个电池,可是新的电池不上锡,有没大佬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砂纸轻轻打磨一下再焊

网友:
一滴洁厕液解君愁

网友:
烙铁要高温、快

网友:
某宝上有药水,几块钱一小瓶,滴一滴不锈钢都能焊。

网友:
用小刀刮刮,上一滴洁厕灵,搞定

网友:
砂纸轻轻打磨一下,再上大功率烙铁。

网友:
技术熟练了就不难了

网友:
助焊剂药水,一滴不锈钢都能焊。

网友:
助焊剂,然后堆锡,完事

网友:
棉签沾点洁厕灵,直接焊

网友:
砂纸打磨一下,不锈钢助焊剂

网友:
18650的外壳应该是镀了镍的,温度够的话是可以上锡的,只是散热有点快,所以嘛自己掌握了,既要让焊点的位置温度足够高,又要让别的地方温度来不及升起来的时候就要上好锡。

网友:
18650电池不能用电烙铁焊接,高温会烫坏里面的隔膜,导致局部短路,即使焊接成功了,电池的容量也会变小。
使用点焊机焊接是安全的。

网友:
换个免焊套件吧 这样就不用焊电池了 图上那块板子真不行 转换效率低 而且如果你有条件可以测波纹的话你会发现波纹很大

网友:
上网买个不锈钢助焊剂药水一滴就行。

网友:
刀片刮一刮,或者小锉刀 锉一下 正常 能焊上~

网友:
洁厕灵土方法

网友(2023-09-27):
不锈钢助焊剂,谁用都说好

网友:
涂上一点焊锡膏就好上锡了,焊好要清理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