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给一个5V12V24V多路电源换电容

楼主(2023-04-18):
在马家寨某垃圾佬聚集地,发现有这个电源,根据大家的评价反馈,正好需要整理下桌面上的多种电压的多个电源,9.88就剁手了。
因为需要备件,本次拆机是不规则的。
这个电源用的TI TL494方案,优点是494应该有独立供电,具体还没爬电路,只是猜测,不好的地方是,没有431,没光耦,只有若干个C945。
从拆机的情况看,以及刷视频看到这个电源应该是用于3D打印上的,但因为选料极差,从众人的评价和本机看基本是后级电容鼓包了,且在拆的时候还发现了另外问题,导致流出,应该是很快就流出,因为很新,因为反光,不然整体还是闪闪发亮,可以照镜,可见工作环境不错。

无铭牌,参数贴纸。

这张请忽略那个固态电容(来自首次注册,立创相当于免费给的)

那个黄色的绝缘板,是板还是很干净的。

来张电路板整体图。这是个标准规范的电源,该有都有,且多个变压器和多路整流管看,推测黑长条多脚TI TL494应该是独立供电的,而中间那个变压器是主输出,那条跨过电感的是V-(GND),那三路电压就靠它了。其实那个大电感再多绕一组,中间还会一路共用的12V输出,板子上设计但没上件。

一些问题。从图中可以看到,红色这边是5V,黄色为12V,这两路的输出滤波电容全鼓包了,且中间的变压器上有毛絮,所以只是工作环境好而不是没用过的。

C34,这个电容下面不对劲。

对着光拍一拍,万一需要的时候呢?竖看来一发。

横一发

走线也来一发

最严重的问题,必须三发。注意中间的留白,特别是那个电容的“+

对着光看一看,那条大变压器出来的那条彩虹线接的是“”,所以锤子,要是有人按标识去接件,不得bOOOm啊。这估计就是它被流出的最主要原因了。

对走线面再对一次,果真。请忽略那个电容与新打的孔。

换电容与花絮
因为基本是自己耍的,所以像电容一般都在马家寨找知名的那俩家尽可能挑你吃粮或红宝石长寿低阻的买了些作备件,且只要体积容许,尽可能挑耐压更高的。不过,还是烦啊,本来准备把板上所有的电容全换了,结果备料不全足啊。那就能换就换吧。
好吧,

个头大了,幸好板比较空旷,另外打个孔,装上。只是,打孔时,掏出当年的科麦斯,顺手扯过12V电源,扯错了,扯了个刷打印服务器的路由器电源(12V1.25A),结果,哪

需要打孔有两处,打完才发现,傻了,其实按板上的空间,只需要打2孔,不能4孔,大概是因为科麦斯寂寞太久了吧。
从没有听说的电容

惆怅啊,>35V和<10uF的电容基本没有,没全换了。
最后
现状,试了两天,还行,没出事。
完。

网友:
值得折腾折腾,这个电源不错。

网友:
没风扇主动散热,自己搞个上去

网友:
这电源相当不错啊

网友:
这种电源就这样了,还不错。

网友:
这么小的功率,随便对付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
从电容损坏来看,使用的元件质量还是有问题,整体质量没有保障,应该是小厂制造。

网友:
学习学习,反正不会修

网友:
16v 25v 一起都漏 是电容体质问题 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A:
这种电源,一般都是以前那种捕鱼游戏机上用的,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只不过输出端是螺丝固定

网友:
新电源,折腾有意义

网友:
这电源做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一般都是以前那种捕鱼游戏机上用的,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只不过输出端是螺丝固定 ...

你这个的功率比我那个大多了。

网友:
用料不错。可以修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