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320G的移动固态,测试一下给大家看看

楼主(2023-04-18):
用券25.5, 兑换天猫红包22.5,  好评返现5元, 一共17.5.。。。

和西数的移动硬盘对照一下,苗条很多。

检测一下

芯片精灵测试是一心FC1179, Usb2.0协议标准, 容量未知,但是写入超过64G报错。 硬盘要格式化才能使用,估计是64G扩容。报错忘记截屏了,就格式化了。

西数测试是usb3.2 协议。

下面进行拷贝写入测试:

写入测试写入15以下, 经常会到速度0,还会报错。

用西数硬盘来测试对照测试
1.西数拷贝本地硬盘的电影文件夹

2.西数拷贝这个固态盘上同样内容的电影文件夹,

得出结论:

这盘的写入速度15M/s以下,经常会掉速到0,读取在20M/b.
17.5也是钱, 不建议购买。

网友:
就是个垃圾啊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一个扩容的U盘。

网友:
不能图便宜

网友:
速度也太慢了,里面是个U盘无疑

网友:
当U盘用没问题

网友:
恭喜买到大号杂牌u盘

网友A:
这价格不如花12块钱买个160G本盘,外加几块钱买个USB2.0盒子组移动硬盘

网友:
废话不多BB,我给你上图

网友:
除了读写速度慢还不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不如花12块钱买个160G本盘,外加几块钱买个USB2.0盒子组移动硬盘

老司机带个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司机带个路,谢谢!

从天天红包里面进搜拆机硬盘,硕播电脑科技,就是搜出来11元那个,进去160G是14元,能减多少看你红包有多少。然后再等第二天又有红包,几块钱比着便宜的买个usb2.0盒子。硬盘到手测试下坏道,这家我买的测了没坏道,但不排除部分可能有个位数坏道,影响不大。速度基本可以在30M左右。如果自己有usb3.0闲置盒子,速度还可以快点点。
这样配下来不到20元,虽然是机械硬盘,总好过那些扩容的所谓垃圾固态。

网友:
拆开看看里面

网友:
坛友拆过,这里面是一个扩容U盘,好像是1G的SLC,不知道你这是多大的,怎么可能是是64G的呢,你想的美

网友:
这速度比一些U盘还慢

网友:
退货了吧,趁还没手欠拆机

网友:
其实用作移动的话,用机械硬盘做移动硬盘也很不错的,速度也可以,稳定性也比较好。

网友:
红包也算是自己的钱,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