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Q群颗粒查询机器人已上线

楼主(2023-04-18):
Q群颗粒查询机器人已上线,基于nonebot api编写,运行平台为zhenxun bot。

默认两个查询通道,即nand.gq自建服务器源和flashinfo源,方便查询一些没有被收录过的颗粒。

为防止刷屏,所有输出均以文本转发的方式进行输出(私聊会直接输出)。90秒后消息会自动撤回,避免造成消息堆积。

使用方式:

1.普通查询:

2.模糊搜索(颗粒):

若只有一个可能的颗粒,则会直接输出颗粒相关信息:

如果查询一些常用料号如0dfk,9ddj,xt23,xt24啥的会方便很多:

3.ID搜索。与颗粒直接搜索使用方法一样:

4.模糊搜索(颗粒id):

如果需要该机器人的话,请和我私聊,我会帮你把机器人拉进群里。

补充内容 (2023-5-13 13:41):
2023.5.13已更新(写完回复才发现一堆排版要改,结果提交上去后回复贴影子都看不到,实在不行只能开新帖了)

补充内容 (2023-5-15 01:21):
2023.5.14已更新,已加入spectek料号解码功能。

网友:
哇哦,楼主想法很不错啊

网友:
新东西,好东西,不太明白啥东西,看来落后了。

网友:
大佬 帮忙拉一下吧,群号 103100625

网友:
太好了,现在假货满天飞啊

网友:
请问如何进群呢?410823736

网友:
技术以市场为导向发展

楼主:
2023.5.14更新:

1.修改默认输出方式为消息回复方式。

有些群友查询颗粒时,合并转发消息打开要反应很久。故修改默认输出方式为消息回复方式(flashmaster通道):

2.当然双通道还是有保留的:插件更新为带参查询。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使用案例:

1.默认用法:

2.flashmaster通道用法:

3.flashinfo通道用法:

4.总查询(就是之前的旧版合并转发消息方式输出,同时调用两个通道):

3.新增缓存查询功能。

现根据网上已有资料写好了部分缓存料号查询功能。具体支持:

1.三星(ddr2-部分ddr5,gddr)
2.海力士(ddr-ddr4,gddr)

提示:
1.数据可能会有缺失,如果有缺失请联系我我会添加。
2.不保证数据完全准确。

使用方法和颗粒查询默认用法相同。

使用案例:

4.新增镁光料号解码功能。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提示:
1.由于源问题(直接从美光官网查询的),速度或者反应可能会慢。如果一直没输出就再查一遍。
2.仅支持镁光正片。大s由于群友反响不大,所以没写(反正这个功能我给我自己写的,我想写就写)。

使用案例:

5.58xt/59xt/59xt2通用参数生成。

应某些大佬的要求写的功能,现已支持:

1.大部分bics3/4/5(qlc,8die bics,锁片除外)。感谢@Avidia和@Miracle大佬的支持。
2.大部分ssv3-ssv6(qlc除外)。感谢@001大佬的支持。
3.大部分im颗粒。包括b16/b17/b27系列(qlc除外)。感谢@Avidia和@Miracle大佬的支持。

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提示:
参数仅供参考。我也不保证参数能不能开出来。开挂了我也不负责,我又不是给smi写固件的。
有些群友测试过是能开的,目前还没收到过翻车案例。
只支持58xt/59xt/59xt2主控,其他主控没资料也没大佬支持所以写不出来。

使用案例:

想要机器人的可以q私聊我:1293945058。

想要体验机器人的可以加群:784137092。那些单独拉一个群找我要机器人的我劝你们还是省点心吧,直接进群不香吗

因为我要高考了,所以这段时间暂时别找我要机器人先。

由于某些原因,暂不考虑机器人开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