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G+EC, 1C, 98, 2F, 84, C9,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

楼主(2023-04-19):
2258G+EC, 1C, 98, 2F, 84, C9,卡在Download DRAMSet code了,如图

不清楚是不是固件没选对,开始的时候一直卡Download DRAMSet code,
后来换了个固件,开始报错:DRAMSET  Fail(37),See Log File / (05),

头疼。
求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缓存问题吧,拆了重置锡或换个缓存试试

网友:
三星这个好像是找个带跳过adj的版本才能开

网友:
听大神们解读

网友:
先用58xtXT开试试。

楼主:
已解决!解决方案是用58XT的固件。具体哪个可以对应ID或者制程查找。不做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