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一个小泡沫泵——造一个无限量泡泡洗手机

楼主(2023-04-19):
前一阵子翻腾出来很多年前买的已经坏了的泡沫洗手机,那时候设计的机器都不防水,进水后很快完蛋。机器用4节干电池一直待机,1-2个月很快就没有了,使用成本很高。所以直接拆掉,除电路板和泡沫泵都扔掉。电路板带伸手感应,有要的留言,免费送了。
拆开泵看看原理。就是这个小玩意,标称电压2.8V。泵体有4部门组成,阀体盖、腔室(颜色发白的部分)、驱动摆轴室、电机。某鱼才2.5元一个

阀盖的外面,偏置的细管吸液体,中央粗管出粗泡,小孔吸进气体。

这是阀室的内侧,像汽油发动机的气门盖,能控制气体和液体单向流动,泵设计共有三个汽缸,一个吸液,二个吸气,粗算气液比是2:1。每个缸4个孔,3进(浅色)1出(黑色),这个实在拆不开无法下手,也怕拆坏了。估计就是个简单的单向阀原理。

第二部分气缸腔室,黑色的容积室压在阀体盖的孔上,由下面的摆臂驱动,依次改变气缸的容积,产生吸力和压力,把气体和液体压入出水管。

腔室另一侧

背面取下了摆架

这个气缸室的材质很软

我为了看清楚这个摆架,硬把它拉了下来,后期很难装回去了,费了很大的力气。侧面拍的照片没找到,三个连接气缸的摆臂,向轴侧弯曲,侧看起来像一把伞。电机转的时候它只是摇摆,并不转动。

电机的驱动偏心轴孔,这个轴孔是倾斜的,这个轴孔转起来,画出一个锥柱的侧面,像一个倒置的锥形水杯。它和上面的伞形支架相配合,依次使三个气缸的容积产大小变化,从而驱动气体和液体流动。

这个出泡沫的嘴非常重要,如果不安装它,产生的泡沫很粗,且顿挫,喷射不均匀。无法拆开,我猜是个细孔的筛子,用嘴吹有很大的阻力。
我一开始没装这个东西,出的泡沫很粗,我拆装泵体N多次,以为是自己装的位置不对。

喷嘴之前透明管里的气液体混合物,好像没有对上焦,虚了

装和不装喷嘴出泡的区别,上边装了

我家这泡泡很费,二代们洗手用、洗毛巾用、刷鞋也用。干脆我就用它做个无限量泡泡机,畅快使用
这是电路实物连接,很简单,用脚踏开关控制

脚踏开关型号,忘了转正了

8节充电电池驱动,4并2串,之前买的2手,卖家说是三洋。容量确实都很均匀,都是1000mAh多点(标1200的),自放电很低,1年不充电也没事。
我用4并1串的原因是我正好有2个4并,串起来接近标称2.8V,这泵其实2节碱性干电池也可以驱动。

泵和电池直接放到脸盆下面的柜里,套个袋子防水。后期如果有合适的壳再装进去。

这个吊柜后面是空的,两根管子和电线在柜子后面穿出去,吸水管伸到下面,出泡管从后面转到侧面上去,那里胶发黑让我给铲了,正好留个缝。话说这个脸盆是梯形的,当初买的时候没注意,结果安装师傅非说我家墙不正,留了个不无效的缝,真气人!

工作电流1.2A左右。如果每天用1分钟,电池容量估计可以用半年到1年左右。后期一言不合就改成锂电。

先临时在小盆里吸泡泡液测试,后期找到合适大桶就换了。
这个泡泡液可以自制,我都是用洗手液兑水,比例感觉有1:10-30,看自己的喜好决定。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买不起洗水液了。

开关直接放地上,这个后期要防水

出泡效果好极了!用了个粘勾固定在水盆边上了

使用场景之一,洗抹布

不展示之二了,本贴结束,谢谢观看!

网友A:
泡泡原液放久了会不会滋生细菌

网友:
开头看到无限量还想每次都要按开关不麻烦么,一看是踏板开关

网友:
电池交叉焊接

网友B:
还用上了脚踏开关,高级

网友C:
改感应开关,再改下锂电

网友D:
结构倒是挺简单的。

网友E:
我猜楼主应该不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原液放久了会不会滋生细菌

洗手液里没有营养,同时又有抑菌成分,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猜楼主应该不瘦

被你发现了,典型的矬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用上了脚踏开关,高级

3.2元包邮,不过质量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感应开关,再改下锂电

待机费电!

楼主:
就爱听你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倒是挺简单的。

越简单越耐用!

网友F:
这个泵可以用来按2:1比例混合其他液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泵可以用来按2:1比例混合其他液体吗?

我觉得可以,在进气孔那里粘个吸入管就行了,不过这种泵的功率不大,太粘稠的东西可不行!

网友:
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发现了,典型的矬胖子!

心灵手巧,不在乎外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