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136b+ 开机显示电量低图标蜂鸣声音小

楼主(2023-04-19):
表闲鱼收的 最开始有点漏液 还好波及面积不大,
但是有一个问题,开价会出现低电量图标(换了新电池也是一样),过了十秒左右,电池图标会闪蜂鸣的声音也很小。
和这位大神说的这种一样,
【万用表维修-哔哩哔哩】 https://b23.tv/dCdO6aN

有哪位大神能告知怎么测量,或者找哪个元件的问题。
c7和c6电容旁边上面个一个脚都有腐蚀

对了 这种进液了的,自己电烙铁补了屏幕线的,能找优利德售后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还是在
c7和c6附近找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在
c7和c6附近找原因

按我消息里说的量2个电压一个电阻

网友B:
里面炸鸡炸黑了都不怕

优利德售后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炸鸡炸黑了都不怕

优利德售后管的

那直接售后得了,哈哈

网友C:
动过洛铁优利德售后不管的,毕竟人为动过了,这种硬杠杠的标准全球都一样,

网友:
在C6 C7 C8  C11还有R9  R11附近查找原因

网友:
全新的80多。。。。。。。

网友D:
我觉得首先要测一下电压和电流,看看是不是大电流导致的,如果不是大电流,可能是电压报警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首先要测一下电压和电流,看看是不是大电流导致的,如果不是大电流,可能是电压报警电路的问题 ...

好的,谢谢了,虽然我也知道这表不贵,但是自己摸索着修着玩,也有乐趣

网友:
pin89对pin94应该是短路的,你这个是开路,你找哪里断了吧

网友A:
看看箭头处有没有open,再看看两个过孔通不通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9031&fromuid=3471977
用放大镜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箭头处有没有open,再看看两个过孔通不通

背面这个位置应该是出问题了,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箭头处有没有open,再看看两个过孔通不通

箭头这个位置和pin 89 那里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过洛铁优利德售后不管的,毕竟人为动过了,这种硬杠杠的标准全球都一样, ...

应该可以,胜利的动过烙铁给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这个位置应该是出问题了,该如何解决,

飞根线吧

楼主:
按照你的方法已经弄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面这个位置应该是出问题了,该如何解决,

pin79是蜂鸣器驱动,看来漏液影响范围不小,你沿这条线检查蜂鸣器声音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