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死马当活马医拆修逆变器SETEC2008,失败三次第四次发

楼主(2023-04-19):
单位十千伏配电室UPS 屏上的逆变器不输出了,开机无反应。
因为小工人也是单位的主人所以得尽力为单位做点贡献。

抱回来拆开研究研究

滤波电容十一个450V100微法

大功率晶体管

线路切换继电器。

乌漆嘛黑

腐蚀的痕迹

楼主:
继续。清理干净电容漏液腐蚀的部分,飞线试机居然好了。不小心又给单位上省了好些钱,估计精神鼓励和口头表扬会的到的。

网友:
板子炭黑的地方洗个澡跟完美!!!

网友A:
如果是集体单位会遭人恨,如果是私人单位会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最后一张屏是烧了吗?

网友:
没说三次是怎么失败的

网友:
烧的挺厉害,修好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集体单位会遭人恨,如果是私人单位会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就怕吃力不讨好啊

网友:
屏的偏光片老化了

网友:
断了别人的财路,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

网友:
烧得挺严重啊。

网友:
电路板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集体单位会遭人恨,如果是私人单位会给自己找麻烦!

真是说了大实话啊

网友:
铜箔都烧没了,是严重短路造成的吧?

网友:
腐蚀的接好线就行

网友:
现在遇到凡是烧黑线路板的东西,一律放弃维修。一是有些贴片元件烧毁看不清,二是即使费力勉强修好,也用不了多久,还是直接报废处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集体单位会遭人恨,如果是私人单位会给自己找麻烦!

分析的经典啊

网友:
电容漏液导致的损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