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电路板接线

楼主(2023-04-19):
大家帮忙看看这板子应该怎样接线,电源输入 音频输出 是接哪个才对?

网友:
第一图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红色的插座接电源。可以确定的是那个黑色的插座接喇叭。话又说回来了,看这板子的状态,能有好音质吗?

网友:
顺着usb插口找,先把5V找到,下来就好办了

网友:
感觉那个红的是接5v

网友:
这照片,好朦胧
隐隐约约,感觉红色的是电源插座,左正右负。

网友:
会不会是接音量电位器、左右喇叭、电源这样的?

网友:
除非用过这板子,负责很难判断

网友:
看位置,白两脚电源,红和黑左右音频,白多脚按钮,自己量一下。

网友:
看一下芯片的型号,查芯片说明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听个响,开开心

网友:
电源输入:USB插座旁的白色2P座子。

音频输出:黑色2P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红色的插座接电源。可以确定的是那个黑色的插座接喇叭。话又说回来了,看这板子的状态,能有好 ...

好的,小孩玩具级音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