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光纤红光笔 手持红光源故障 无法开机

楼主(2023-04-19):
现在无法开机 以前画圈的那个位置有排线链接的,后来断掉了,现在不知道在哪里飞线开机,哪位大神知道,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A:
2或5其中1根线,跟旁边地线用镊子短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或5其中1根线,跟旁边地线用镊子短接试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或5其中1根线,跟旁边地线用镊子短接试试

试过了,貌似不行,不知道是不断线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