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捂脸表测电阻

楼主(2023-04-19):
精度不行

网友A:
一个破表都发两帖了

网友:
可以校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破表都发两帖了

必须的,哈哈

楼主:
应该可以吧

网友:
人生第一块自己满意的DIY表

网友:
表捂脸还能用。

网友B:
普通表一般精度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表一般精度都不行

这个差很多啊

网友C:
要整修了,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整修了,校正。

调笑一下就好了

网友D:
严重的水帖----又变成“捂脸”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严重的水帖----又变成“捂脸”帖了!

目前形势,能发贴的都是忠实会员啊

网友E:
这是要换表的节奏

网友:
制造话题凑热闹。

网友:
这个捂脸表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要换表的节奏

我正在学习盲测技术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数字是手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破表都发两帖了

你别急,还有拆机,换脸,一系列,你慢慢看吧

网友:
精度不错,这么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