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雷士天花灯,好像还不错。

楼主(2023-04-19):
走路看到一个门面装修,丢在路边就捡了回来,灯罩没有了,看上去还不错,还能用,目测亮度也没衰减,差点亮瞎了。
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看图吧。

网友:
看着不错,可惜了灯罩,找个塑料板搞上去

网友:
现在只要有门面装修,必有大量灯具被抛弃。

网友:
有三个电介,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可以去裁一块亚克力

网友A:
看灯板颜色工作温度不低

网友:
9W长期点亮,能坚持下来很不错了。

网友:
雷士照明还不错。

网友:
雷士也算大牌子

网友:
磨砂亚克力板做个匀光板

网友:
这灯的用料、做工还不错。

网友:
还不错,还是插件元件,现在好多就几贴片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灯板颜色工作温度不低

13年年底生产的,放这么久也会黄吧。

网友:
装修刚刚买了雷士射灯,10多元一个

网友:
看着还行,我们这一般叫筒灯。

网友:
灯板散热够寿命就长,我家装修灯具全都是雷士的。

网友:
那根灰色的线头焊接得有点随便。

网友:
,能坚持下来很不错了

网友:
1W一颗灯珠~到处都黄黄的了~~这寿命也够可以的了~
好灯~神灯~~~~

网友:
大厂风范,可惜没有灯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