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拆解』双飞燕普通键盘简单清理不过也没清理就是了

楼主(2023-04-19):
『X拆解』双飞燕普通键盘简单清理不过也没清理就是了
老式键盘,领导拿的,说不好用,送我了。。

初步看一下,不旧也不新

背面,一堆螺丝

拆开看一下,薄膜正常,没有进水痕迹

键盘帽也都齐全

不死心拆开薄膜看一下,都正常啊

翻到证明,撬开键帽,原来如此。。。

一桌的碎屑。。

装好吃灰。

网友:
双飞燕也是国产老品牌了,这么多年了一直有新产品。

网友:
不新不旧,但是真脏。

网友:
这还不该扔了?!太脏了!

网友:
我用的第一个键盘就是双飞燕,至今还在服役。总的感觉不能说很好,还算可以。

网友:
看贴后想把正在用的键盘也清理下了

网友:
弄个机械键盘,下面是平的,就没这种问题了。

网友:
拆过一个微软的无线键盘,薄膜上的导电条氧化腐蚀了,只能报废

网友A:
我是不会清洗我办公室的键盘的,上次清洗一下,直接从中间断开,幸好没有要我赔,现在键盘用的差不多不好用,直接换一个新的。反正他们也是山里货的牌子。我现在使用的这个办公的键盘,已经被我的指甲压出一横一横的痕,印刷直接掉的差不多了
以前我家里面的键盘是全部拆开自己清洗的,用好多年按键一样清脆,硅胶帽子直接是一体式一整体的。现在硅胶帽都是分体的。我现在家里面还有一套是激光蚀刻的薄膜键盘,字体基本不掉的,还用过一套acer也是这种工艺,现在一般都是印字,好一点的是有贴保护膜,以前双飞燕的是激光刻字固化,那个白色的字体是很明显的有轻微凸起的感觉

网友:
ThinkPad防水键盘的三层薄膜是粘合的,倒一杯水进去也不会浸湿里面。而且还通过了防泼溅测试。
这个双飞燕的防水效果开玩笑。和普通薄膜一样的结构,只有增加了几个排水导流孔。

网友:
双飞燕还是不错吧,就是键盘拆开脏得很,每次弄都要下好大个决心

网友:
其它都好,就是太脏了点,看来领导有秘书,很少有使用过键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会清洗我办公室的键盘的,上次清洗一下,直接从中间断开,幸好没有要我赔,现在键盘用的差不多不好用 ...

我办公室用的键盘都是我自己的机械键盘。公司配的薄膜键盘丢文件柜里。

网友:
薄膜键盘没必要清理了,死劲用死劲嚯嚯,用到一定程度直接扔

网友:
内部还是挺干净的

网友:
我家3个双飞燕键盘,手感布局都挺好的,用了有10年了吧,还跟新的一样,一直用键盘保护膜,你这领导的键盘肯定不是自己的,哪个领导的办公室能出产这么脏的键盘。

网友B:
薄膜键盘现在论坛有点看不上眼了,都是人手一把罗技机器键盘了

网友:
这种薄膜键盘就是容易藏污纳垢,处理的办法不用拆后面,里面都是散装的硅胶帽,装起来比机械键盘都麻烦。要清理的话最简单的就是从前面把键帽去掉

网友:
没洗澡,差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薄膜键盘现在论坛有点看不上眼了,都是人手一把罗技机器键盘了

而且是切割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