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小米笔记本air 13.3 应急修复一例

楼主(2023-04-19):
作为第一批老米粉,抢购过小米1手机,对小米的印象还不错,直到笔记本维修。
这台笔记本是小米的第一批本,cpu是6500u,带独立显卡的。
有一天,插着充电器,突然不能充电了,电池的电量一直在减少,最后自动关机了。再按电源键,红灯闪几下,不能开机。拆掉电池,也不能开机。
以为是小毛病,不想自己动手,就找了当地的小米特约维修店。店里竟然没有这笔记本的电路图,维修人员擦了下type-c接口,插电试了试,然后说需要返厂维修。我回来后备份了数据,然后让维修店寄给小米的华北维修总部了。
过了几天收到电话,说维修主板要花几百块钱,问修不修,我回答,修。
过了几天,又接到电话,说主板修不了,需要换主板,大约3000元,问换不换?我回答,不换了,给我寄回来吧。
当时有点生气,就说,你们小米的维修总部就这水平?对方态度不错,说,我们也想修好啊。
后来这电脑一直放着,电池也锁死了。
前几天,突然有个想法,既然是供电问题,干脆死马当活马医,拆掉电池,直接从type-c接口接入12v电源试试。结果大喜过望,按电源键屏幕有反应了,显示一串英文。
找了个pe盘,能启动了。
但发现一个问题,有一块芯片很热,用测温枪测了一下,竟然达到110度,这样是肯定不能持久的。
查了一下,这块芯片是控制type-c的,型号是CYPD 2122-B ,里面有ARM mcu,还有程序,这芯片如果里面的程序不对,换了也没用。这可能是小米维修总部最终放弃维修的原因。
既然它已经坏掉了,用刀子直接割掉4 5脚的电源输入,让它不再发热。
重装系统,装全驱动后一切正常了,除了不能充电,不能用电池。
用type-c接12v供电,感觉没问题。

网友A:
维修总部     是正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总部     是正宗的吗?

肯定是正宗的,它自己说是小米华北维修总部,来回运费都是它承担的。如果是假的,运费不可能给你出的。

网友:
电池都已经锁了,更没必要修输入识别了,反正不需要充电。买新电池成本就上去了。

网友B:
type的接口要识别后才会输出20v,如果买不到协议芯片 可以用诱骗器或20v电源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正宗的,它自己说是小米华北维修总部,来回运费都是它承担的。如果是假的,运费不可能给你出的。 ...

好吧

让我们认识了    官方维修的能力

网友:
外科手术的效果还是值得肯定的

网友:
含泪节省3000大洋!!!

网友C:
应该是typec的诱骗芯片坏了。笔记本维修厮那边看到是小米笔记本的通病。直接内置个诱骗芯片,直接诱骗12V或者电池要求的电压就行。那个玩意是装在主板上的,厂家才不想给你换个芯片呢,直接换主板多方便。CPU啥的应该都是焊接在主板上的,价格太高了。

网友D:
感觉不像官方啊,这么拉的吗

网友:
这下节省三千大洋,还能继续插线用,没毛病,售后维修站就是各种整体换,才不给修呢,除非保内才有可能考虑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不像官方啊,这么拉的吗

我感觉这水平也不像,但事实人家就是官方。不能理解的特约维修店竟然没它的图纸。这种型号的笔记本图纸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typec的诱骗芯片坏了。笔记本维修厮那边看到是小米笔记本的通病。直接内置个诱骗芯片,直接诱骗12V或 ...

这CYPD2122-B就是个诱骗芯片,是ARM32位cpu,控制充电,还和EC连接,功能太多。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的接口要识别后才会输出20v,如果买不到协议芯片 可以用诱骗器或20v电源就可以 ...

试验超过12v就可以工作,11.5v是不启动的。

网友E:
可以去找搞维修的自媒体,跟他们买料板上的芯片,回来换上即可。

以前看维修厮也是这芯片问题,他搞了个带协议的C口板子嫁接一下,能用带协议的充电器,能升压,能输出,还能反向供电。

网友:
售后不会给你这样改的,只有玩家这样干

网友F:
你这个小米,
不接电池,
还能用Type c 插电开机,
我的 HP Chromebook13,
不接电池,
只插Type c ,
开不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小米,
不接电池,
还能用Type c 插电开机,

Type c加诱骗器,输出20v试试?hp的功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去找搞维修的自媒体,跟他们买料板上的芯片,回来换上即可。

以前看维修厮也是这芯片问题,他搞了个带 ...

芯片的水很深的,所有芯片配件都是被潮汕人把控的,运气好你买到好芯片,运气不好买5个全是坏的。至于料板,现在的料板 要么被拆件了。要么就是整块主板卖,你想要个芯片 不好意思不卖

网友:
你这个操作售后是不能做的,所以只能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