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光伏小白问一个并网发电的小疑问

楼主(2023-04-19):
发了几个贴了,想搞光伏发电烧水供电热水器,此贴不谈这个。

有朋友反复提到,如果没有电池,并网发电是最佳选择。

这里问一个并网的小白知识:
我在农村,我所在的那个变压器大概供了不到50户的范围,现在农村人很少。
我如果并网的话,所发的电如果在这50户范围内消耗不完,电能越过变压器到更大的范围吗?
现在农村本来人很少,又是白天。
我这个问题够小白吗?

我没有准备投资并网设备,只是心里在想这个知识点,好奇而已。

网友:
不懂这个,虽然房顶也装了这个

网友:
我们这边光伏发电站专门架110KV线到变电站,估计跟你太阳能发电规模有关系,。

网友:
理论上说是可以的,配变是降压,原理就是双线圈互感。理论上可以把你这低压通过它变成高压送出去,但这是理论上的。
电力局想法是你发了电,就在这个台区,也就是50户内消耗完了最理想。而且受制于你可能送出的是单相电,或线损、变压损大,没等你送到外村去就耗光了。
不过也没事,计费表就装在你家,照样给你米米。大胆的报装吧,那些问题让局方考虑去。

网友:
怕是你想多了,哪家没个冰箱空调路由器什么的,50户人家算每家2个路由器2台空调1台冰箱好了,每个设备算2W待机,冰箱算150瓦25户人家在运行,那么每户8瓦加电表功耗算一户10W一村一共500W,25台冰箱3750W,总4250W,何况一个村不可能只消耗4250W,闲时至少要翻三翻,你弄一个10千瓦电站供电局都不带改造线路的,50千瓦电站你家怕是墙上都挂上电池板也达不到这么大功率。
其次变压器变压器,高了往低变是变,低了往高变也是变,相对于国家电网来说,你那点电力补充线网损失都不够!

最后关于饱和问题,如果并网机检测到效率不达标就会增加电压来提高输出效率,当然也不是无休止增加,除非是闭环线路不接电网,所以不怕无法消耗。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海鲜市场用离网小机器带并网大机器的操作,这种机器才会发生你担心的问题,这时才会真的白白损失电力!当然也有解决办法,比如烧热水,开电热水器,空调先预制冷什么的把电能先转化成其他能储存起来,虽然听起来不太靠谱,但没办法!最好是3000快买10度电的铁锂通讯电池,3000瓦的电站一天可能还冲不满。

网友:
农村个人光伏项目就是个坑,劝你不要去试,一般向你推广的厂商就是赚取的材料费,没有个几万你搞不成光伏,当然就别想不用电池的光伏了。另外光伏发电还有个效率的问题,并非是理论数据,理论上光伏是不错的,实际上光伏板还有个衰减的问题

网友:
并网,要搞定手续再说喔,而且搞这个没什么投资价值,如果真想玩玩太阳能,自己搞个小系统点点灯就挺好了。如果一定想搞并网,也不用担心50户人家消耗不完,除非你建造的电站很大规模。

网友:
赞成3楼朋友的看法,楼主的担心是多余的:小功率电站进电网完全不用担心【电能无法消耗】的问题。

网友:
并网发电的话,功率消耗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

要操心的是怎么能跑下来手续,如果真有渠道能跑下来手续,再加上本地补贴够的话,这是一门好生意啊

网友:
一般10年左右才能回本,等到回本设备差不多要报废了,等于瞎忙

网友:
并网发电都是套路哦哦哦

网友:
并网,估计电能就像多个动力一起做工一样,会自动适应分配的

网友A:
想利用20平方的阳光房做个光伏系统,有推荐的文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利用20平方的阳光房做个光伏系统,有推荐的文章吗?

我还没有实践过,只是在片段的学一些知识。瓶劲在于储能。据说电池的寿命很短。

网友:
我都想搞个七八十平方米的屋顶光伏,就当作是花钱搞个隔热层,就是怕搞不到并购。

网友:
大体上,很多地区现在个人申请,应该是有点费劲,可以关注那个创Weí的光伏项目看看

网友:
针对楼主的问题,这个是肯定的,如果你装的容量足够大,我在千里之外都能用到你发的电

网友:
不怕,电能是双向的,功率再大也会带动发电机加速,发电站会自动调节烧煤,或者减少用水量来平衡

网友:
所以淘宝上有“防逆流”并网逆变器啊。就是不往电网送,只在自己家用。就不用跑并网的手续了。

如果自家用电功率很小,逆变器会自动降低输出。此时光伏板的发电能力就被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