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自己做了一个不想要的工具,成本还不错控制在40元内

楼主(2023-04-19):
大家 看吧!缺点有点多

刀片  7元   连接轴  5元  马达7元   吸尘器11元   大小径 5元 合计35元
缺点 慢   要换高速点的电机可以解决   底座刀头要换  螺丝太长 ( 底座刀头换了就可以不要这么多螺丝了)
可以改成微型切割,我目前主要用来切纸和布   本身用的就是裁缝刀

自己不想改了,想重新换思路  全用PVC再做  高速切割

网友A:
这种手柄有防滑纹的吸尘器哪买的?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手柄有防滑纹的吸尘器哪买的?有兴趣

淘宝上买的   PDD可能更便宜

网友:
这是个切刀?

楼主:
裁布用的

网友:
手持切割机

网友:
牛鼻PLUS 不过成品也就几十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电剪刀拼的是两片刀片的贴合精度,好难啊

网友:
还以为是切羊肉片的。

网友:
要是能高速切割,怕抖到抓不住.

网友:
外面加个自动回弹的防护罩比较安全!

网友:
以前博世的3.6v全新100以内。我有个多功能换头起子机有个这头。

网友:
好听叫创新,发明,不好听叫捣鼓。

网友:
知识创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