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新款保险丝,没有玻璃管

楼主(2023-04-19):
前几天看见一个保险丝,没有玻璃管,直接安装在外壳里面,假如更换,也是更换一套总成,不是更换传统玻璃管保险丝。不知道这样设计的原因。

网友:
你这保险是微波炉里的吧?

网友:
应该是可再利用的,可以单独换丝

网友:
这种保险丝第一次见

网友:
请问是用在什么家电上面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在高电压的地方吧,保险丝断了之后弹簧收缩,增加距离防止高电压击穿空气拉弧。

网友:
居然还是个弹簧,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

网友:
微波炉上也有这种高压保险。

网友:
这个保险丝是比较少见,特殊用途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

网友:
微波炉高压保险丝就是如此工艺

网友:
这不就是微波炉里面用的吗

网友B:
一个帖子发几遍有意思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在高电压的地方吧,保险丝断了之后弹簧收缩,增加距离防止高电压击穿空气拉弧。 ...

熔断前必然会高温,高温会使弹簧失去弹性。

网友:
一般是高压延时保险。

网友:
我是不是眼花了,这贴前段时间是不是已经发过了?
昨天还是前天看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熔断前必然会高温,高温会使弹簧失去弹性。

保险丝部分比弹簧直径小很多,其实楼主的图已经给出答案了,虽然有高温,但是弹簧还是收回来了。

网友:
还是比较罕见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帖子发几遍有意思么

反正都是混,哈哈。

网友:
的确是高压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