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秒秒测TG_HT智能温湿度计拆解

楼主(2023-04-19):
想着找个能够连接天猫精灵的温度计,把温度计放到地暖分水器附近,通过天猫精灵就可以随时了解地暖的温度情况了。于是,在某宝上搜了半天,还真找到一款价格不高、可以支持天猫精灵的温湿度仪,于是下单拿下。下单前也没太注意尺寸问题,到手后才发现,这款温湿度计还真是小巧,只有44.5*44.5*13mm大小。拆解中发现他的用料、做工不是一般的好。

这款温湿度仪全部采用卡扣设计,类似于飞利浦的小家电设计。外壳材料手感、韧度都非常好。边口制作精度非常高,注塑孔处理的也很干净。每个部件都有方向标识或者定位孔(定位柱),定位孔做成喇叭状,方便快速对孔。整个安装过程不用任何胶水、螺丝。主板与液晶屏通过斑马条连接,中间安装有液晶屏固定支架,兼顾斑马条的定位功能。这样的设计,既提高了装配效率,又降低了装配环节对技术要求。后期拆修也是很方便的。

闲话不说,上图。
先来个正面照:

功能很单一,也就是个温湿度,只是多了个舒适度的表情包。

看技术指标,这款温湿度计只适合卧室里用。因为,低于零摄氏度、高于60摄氏度,它都无法准确测量。当然,你想拿它来测量体温变化,也是没有问题的。

背面留有粘贴双面胶的位置,给的双面胶是3M的,照片没有拍进去。上方有个小孔。

底部这个缝隙有双重作用:1是出厂时塞有绝缘胶片,以保证使用前是不通电的;2是方便抠开后盖更换电池。

顶部这个孔和背面的孔是互通的,如果你想在这里穿条挂绳那可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可不是让你固定挂绳的,这个是温湿度检测采集孔。

后装饰盖上的卡扣是做过倒角的,允许你反复开合后装饰盖。当然,不打开后装饰盖,怎么换电池呀。

红圈里的就是刚才看到的检测通道。

拆开后装饰盖,露出的是纽扣电池的电池仓,到这一步,也是普通用户唯一需要拆,或者说是能拆的一个地方了。需要用力把电池往上推,然后往外拉,才能把电池取下来。
红圈的地方是后盖的定位孔。如果后盖安装角度不对,你是无法扣紧的。

取下电池,露出电池仓的全貌,上面标明使用电池的型号,避免电池丢失后无法获取电池型号的情况发生。

先抠开一个角的两个卡扣,把后盖翘起,然后再陆续抠开其他6个卡扣,后盖就可以取下来了。
暴露出来的,就是温湿度计的主板了。板子后面再讲,先接着往下拆解。
红圈里就是刚才在后盖上看到的定位柱,它不仅用于后盖的定位,主板的定位也靠它。

拿走主板后,看到的是液晶屏的固定支架,在不少的其他电子设备上,这个地方都被带背胶的泡沫棉替代了。
红圈所示,这个支架还兼有斑马条的定位、支撑功能。

拿出斑马条后,最里面的是液晶屏的触脚了。
红圈标出的是支架的定位点。

拿走液晶屏支架,就可以看到完整的液晶屏的背面了,红圈中就是定位柱的位置。
液晶屏背面的反射膜是用胶和屏粘合在一起的,这样可以简化组装工序,提高工作效率。

移走液晶屏后,看到的就是外壳和有机玻璃前面板了。
在有机玻璃前面板的上部,也有一个定位凸起,这个凸起不是固定安装角度的,因为前面板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90°或旋转180°,都是不影响使用效果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定位前面板的前后顺序的。安装反了,前面板和外壳正面就会不在一个平面上,同时也会顶住后面的组件无法到位。

来个合影。
背盖红圈的位置是块黑色的泡沫棉,用于加强电池和主板的贴合,防止电池松动带来的其他问题。

拆解完毕,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主板:

主板上零件不多,毕竟都是高度集成了。不仅可以提高产品的稳定性、降低质检的复杂性,而且还可以有效控制成本。一举多得不是。
主要的芯片就三个:U1、U2、U3;

U1:无字芯片,应该是显示驱动

U2:丝印SHV4 AD1AJW,网上查不到资料,根据其周围的结构设计,应该是温湿度检测IC

U3:  丝印TMALL GENIE+ TG7111B,同样网上查不到资料,应该是天猫精灵定制的MCU

晶振

最后,说说天猫精灵的连接。很简单,只要加电,呼叫天猫精灵,“寻找队友”,在天猫精灵里设置温湿度计的身份即可进入工作状态。

通过天猫精灵,不仅能看到实时的温湿度,还能看到温湿度的历史曲线。

唯一无厘头的,是这个接收到的提醒,这个是天猫精灵发出的,修改不了提示内容,也找不到修改触发条件的地方。

收工!

网友:
这温度计看着不错啊,就是小了点,放着距离远了不容易看清

网友:
不知道一粒电池能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
这个看上去做工确实很不错

网友:
这跟小米那个貌似很像啊,不会是一家代工吧

网友:
温湿度传感器可能是SHT31

网友:
这个做工很不错了,居然没用牛屎,多少钱买的?

网友:
这个还不错,留有接口,可以二次开发

网友:
可以用天猫精灵控制的温湿度计。

网友:
楼主是在北方还是南方,用的是水暖啊,一个月费用怎么样?

网友:
如果是实时输出数据,这个2032电池不会很耐用。

网友:
传感器看起来还可以,至少不是以前的电阻片

网友:
现在比较流行温湿度时间多功能的,单一功能的产品早几年比较多

网友:
楼主没说多少钱买的

网友:
温湿度计做工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
北京生产少见,可惜没刷新率调节,只能改电阻。一次性2032建议换可充电,内置4056充电板改到20ma。

网友:
小米厂家代工?

网友:
小米那个也是秒秒测代工的,但板子和这个不一样。

网友:
硬封芯片,不错

网友:
有个同款温度计,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