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求推荐一款¥200以内的USB功率计

楼主(2023-04-19):
求推荐一款¥200以内的USB功率计: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电压电流显示,电流显示可精确到10uA(当然能显示1uA更好),最大可达到6A;电压的话最好可以到20V;一端UCB口进,另一端UCB口出。有其他的功能更好,多多益善,但是价格控制在200以内。

网友:
你是要精确到1uA还是显示到1uA,那可不一样

网友:
显示多少位都可以,随机给你补齐就是,但不保证精度。

如要保证精度,200元内,应该没有敢保能达 1mA 以内的。

网友:
电流显示10uA到6A,这范围也太大了吧

网友:
显示和精度是两回事,能给你显示小数字后5位数,精度能保证小数点后3位准确就不错了!

网友:
要那么高精度做什么,一搬能保证1mA的表都很贵了

网友:
留个脚印改天再来看看

网友:
搞不懂那些大几百的都贵在什么地方

网友:
精度要求太高

网友(2023-05-21):
同问此题,正在看FNB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