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老爷机焕发第N春,宏碁4750G超大规模升级改造

楼主(2023-04-19):
近来,打算对上大学时候的老爷机进行大修大改,机器型号是宏碁的4750G,这机子用着别的没毛病,就是慢了些,硬盘坏道多了些,显示效果差了些,音响弱了些。
准备先换硬盘、内存,再换电池,然后是喇叭音响,最后是换屏幕(1080IPS全色域)。
以前用的时候,就忍不了这个机器孱弱的喇叭效果。
在淘宝买了个腔体喇叭,效果还不是很好,看来是功率决定了喇叭的声音大小。
于是淘了个微型功放板,准备到货后开始大改。
安装部位都选好了,就放在机器原来该装但是未安装的nvme口那里,对,就是c面左下角机器内部。

多图杀猫:

未完待续,后面会放出更多详细拆机图,敬请期待!

补充内容 (2023-4-25 14:44):
翻车啦弟兄们,轻易不要升级老电脑,查了图纸,屏幕、喇叭都不好升级。
最后只换了内存、硬盘、网卡,这机器甚至不支持低功耗蓝牙4.0!

网友:
感觉没啥性价比,个人认为,还不如直接换一个二手本,成本应该差不多。

网友:
插眼....快更新....

网友:
现在固态硬盘很便宜,性能升级办公还是能用,但是游戏之类的就别想了 快十几年的老本子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除了担心散热不行没换i7和除了屏线不行没换高分,其他的我都改完了,当年淘宝还能买到e398的喇叭,十块钱就能换,现在都买不到了

网友:
很喜欢宏碁这个牌子,第一台电脑是4741g,用了9年没毛病,推荐周围很多人买了4750g,前几年换了vx591g

网友:
宏基的本子历来音响单薄不好,总给人一种简单组装的感觉,和微星有一比

网友:
这机子有些年头了,这么多换的,成本不少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只换了固态、内存加到16G,声音外接音箱就好了,线合适的高分屏不好找吧?nvme口不知道焊一个上去可不可以直接用……

网友:
能完估计还得换电容

网友:
有nvme口,还买SATA的硬盘

网友:
手头有这个机器,可以换成固态硬盘,内存加到8g就够了,别的不见得能支持,比如屏,比如nvme

网友:
别的没毛病,就是慢了些,硬盘坏道多了些,显示效果差了些,音响弱了些............也没啥别的了!
我的Y470,+内存、+msata、换网卡、升级CPU,也没干啥别的!

网友:
升级不仅仅是为了速度,也是为了那逝去的青春

网友:
只换个硬盘就行了,这个和华硕的a53s看着像同一款模具

网友:
期待,宏碁4750G超大规模升级改造,更新。

网友:
当年配置还算不错的,有些年份了,留意散热器风扇,散热问题是笔记本电脑的大问题

网友:
给爱折腾的人点赞

网友:
应该加装SATA硬盘,升级内存,不支持NVME吧

网友:
最重要的是换固体硬盘和增加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