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老车10步换个油……

楼主(2023-04-19):
老车没开,停几个月了,跑了1万2千多的周期,该换油了,之前懒得搞,趁空闲弄随便一下……

网友:
看来平常都是这么弄的,流程熟悉的不行。
这个机滤挺好拆的,直接从上面就能拆到,我那车在车底,不升上去不好拆。

网友:
刚刚也自己换过了

网友A:
还是抽油方便点,不用钻车底。

网友B:
不是还的拆底壳清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抽油方便点,不用钻车底。

主要看机滤在哪,在下面,还是要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还的拆底壳清洗吗

没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抽油方便点,不用钻车底。

之前也是抽,感觉没有放的干净

网友C:
这款机油好用吗?正准备试试这个牌子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抽油方便点,不用钻车底。

抽油有风险啊,之前看过有倒霉孩子抽油管断在发动机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油好用吗?正准备试试这个牌子的油

道达尔好像不便宜吧,4L装好像要200多?

网友:
抽油方便点,不用钻车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道达尔好像不便宜吧,4L装好像要200多?

嗯,200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机油好用吗?正准备试试这个牌子的油

看你什么车了,不同的车适合不同的机油,我一开始换了10多种,最终用下来觉得这个好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什么车了,不同的车适合不同的机油,我一开始换了10多种,最终用下来觉得这个好一些 ...

机油这玩意没有统一答案,要根据车型、常用车地理位置、厂商要求等方面考虑

网友E:
拆机滤不是要用到特定的板手不?

网友F:
只是千斤顶有点不安全,最好买个安全支架之类的安全支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也是抽,感觉没有放的干净

我的也是日产的发动机,我先用抽油方式抽到抽不出油,后来有钻车底下,打开放油螺丝,一滴也没有放出来,可以放心用抽油方式了。楼主,下一次可以这样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机滤不是要用到特定的板手不?

买个机油滤扳手方便些,反正不超过10块钱,不用专用扳手也行,总有办法搞得下来,有工具方便些,操作空间够的话用手拧都拧得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是千斤顶有点不安全,最好买个安全支架之类的安全支架

嗯嗯,确实,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