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更换水龙头阀芯垫片

楼主(2023-04-19):
一个入墙式洗菜盘水龙头关闭了还出水并且还会震动发出嗡嗡的响声,一般这种情况都是阀芯垫片老化导致的,自己更换一个好的垫片或者整个阀芯更换都可以修好。这种入墙式水龙头可以省下一个角阀和一根连接管但是安装在墙壁上不太美观。

由于网购垫片需要时间就从一个备用的新角阀拆下垫片更换。

这是拆下来老化的垫片。

网友A:
安了个短柱的估计装不上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了个短柱的估计装不上开关吧。

我在图片上面有文字说明只更换垫片就可以了,阀芯的开关柱长度确实不一样不能更换而且垫片的规格也不一样但是安装上去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估计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B:
这种一般不是垫片的问题,是阀芯别的地方磨损了

网友C:
这种阀芯一般都是阀芯的陶瓷片磨损导致漏水,换陶瓷片的时候也可以不换硅胶垫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不是垫片的问题,是阀芯别的地方磨损了

可是一般更换垫片后都能用个半年以上,陶瓷阀芯有水润滑一般没那么容易磨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阀芯一般都是阀芯的陶瓷片磨损导致漏水,换陶瓷片的时候也可以不换硅胶垫片的。 ...

可是一般更换垫片后都能用个半年以上,陶瓷阀芯有水润滑一般没那么容易磨损的,不过陶瓷片价格也便宜可以一起更换。

网友D:
这个都是通用的吗,还是说有特定规格?

网友E:
现在的水龙头质量太差了,用不多久就开始漏水。

网友F:
这种情况只需把原阀芯再往内紧一下就不漏了

网友G:
还是换阀芯,比较保险。

网友:
陶瓷阀芯开个十万次也不会坏,都是皮圈老化压力不足顶不住陶瓷阀才漏水,这么容易磨损漏水的话合金钻头打全瓷砖也会烧钻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图片上面有文字说明只更换垫片就可以了,阀芯的开关柱长度确实不一样不能更换而且垫片的规格也不一样 ...

哦,换个阀芯也便宜,

网友H: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单车内胎剪一个圆环型垫片放在最底下就解决了。

网友:
我换过混水阀心,还是很方便的,比想象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单车内胎剪一个圆环型垫片放在最底下就解决了。 ...

这个垫片应该是用食品级的材料做成的,用其他橡胶代替可能会有异味或者对人体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是通用的吗,还是说有特定规格?

大多都是通用的规格但是也有个别是自家定制的买配件要先拆下来测量好再网购相同规格的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水龙头质量太差了,用不多久就开始漏水。

是呀,现在的水龙头和门锁都是比较容易坏而且很难买到质量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只需把原阀芯再往内紧一下就不漏了

已经拧到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换阀芯,比较保险。

如果更换整个阀芯那个上螺丝手柄未必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