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能不能推荐一款黑胶盘?

楼主(2023-04-19):
黑胶盘小巧,如果是金属外壳的还不怕进水和灰尘
普通优盘我用两三个月盖子就丢了,黑胶盘一体成型挂在钥匙串上都不怕
就是速度慢,我一个金士顿的8G黑胶盘做系统用,装了win10镜像的时候客户要求装win7,装了win7镜像客户要求装xp,装了xp镜像客户要求装win10,内存只有8G嘛,不能同时存三个镜像,只能反复擦写。
现在速度写入已经2M一秒了,比网络下载速度还慢。拖个5G的镜像文件要50分钟
请大家推荐一款黑胶盘吧,写入速度尽可能快一点,最好不要掉速太明显。

楼主:
朗科的优盘怎么样?我感觉这个造型很有趣

看评价写入速度在12-15M之间,黑胶盘有更高速一些的吗?

网友A:
黑胶只有进垃圾桶的价值,而且这玩意也不适合挂钥匙扣...

网友:
就不能买个mlc的金属优盘自己灌树脂吗

网友:
还没有碰到 合适的 黑胶体

网友:
搞个大容量的固态一次性全解决,现在便宜!

网友:
我以为你要这个呢!

其实很叫优盘基本上是低档的代名词。不如买个性能好的优盘回来自己做封胶,UV胶也不贵。

网友:
一定要黑胶的话   买三星吧

网友:
随便买吧,这玩意没啥推荐的

网友:
不是黑胶的又不是不能灌黑胶

网友:
黑胶U盘很垃圾,只有丢垃圾桶的份,一定要用黑胶U盘随便买,没有啥推荐的

网友:
又不是不会坏

网友:
黑胶U盘太差了,一般认为不能当主力用吧。

如果追求小巧,可以1主多从,主力数据盘用迷你读卡器+TF卡,金士顿蓝条或者三星红卡都行,4K碎片读写都有5兆多,持续读写八九十兆,比黑胶不知强哪里去了。系统工具盘则准备几个黑胶盘,各个系统一个,然后用钥匙扣挂成一串就好了,这玩意又便宜又轻巧,就不用反复擦写了,一次刷好ISO后,当成只读USB光驱的用。

如果追求速度,就1个固态优盘或移动固态盘,刷PE而不是刷ISO,系统镜像直接保存ISO文件,需要装什么系统临时用进PE用虚拟光驱挂出来装就是了。碎片读写都有100兆,持续500多,即使在USB2.0下,也能跑到30多兆,而且稳定跑满,比黑胶盘效率高得多,装个系统不到10分钟,还能存一大堆常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胶只有进垃圾桶的价值,而且这玩意也不适合挂钥匙扣...

这种金属一体的,感觉很牢固

楼主:
最近爱国者优盘推送挺多的
我看写入能达到30M,在黑胶盘里面应该算不错的了,可惜保修就3年,比闪迪的5年还是差了点儿。

网友:
楼主不嫌弃闪迪的话,CZ74应该就可以,另外,铠侠的U366也可,就是写入比较慢,不过价格更便宜,发热量更小,读取速度没问题。

网友:
三星bar plus+1

网友:
如果一定要黑胶体,就铠侠/金士顿/三星
铠侠比较稳定,但是没有2.0盘,发热大,因为主控是UP311,带了个LDPC本来发热就大,铠侠固件又加了个SLC缓存,烫手(以上是以PCB盘使用体验的推测,估计大差不差)
金士顿不建议,随便买个就是假货,正品金士顿也是2.0盘停产,现在批次的正品大概是UP319+BICS5,修到过这盘
三星,最推荐,别问为啥,没有2.0盘,唯一的缺点就是贼贵和发热较大

然后,别买停产的盘,像金士顿DTSE9/DTSE9G2这种停产的,基本没有正品在卖
除了这三个大厂,闪迪也可以买,但是如果闪迪2.0盘的平均写速超过9MB/S,那就是假盘,闪迪速度没这么快
其他品牌不推荐,其他品牌的黑胶体送我我也不要

网友:
即使是金属壳的黑胶体,也不见得多结实,都是和塑料支架一起塞进壳里的,有的塑料支架固定不紧,胶体芯还会脱出来
可以找厂商订,或者小黄鱼找一下,以前看到过有注明主控和flash型号的

网友:
三丧bar+,fit+ 128G以上的,速度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