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255万用表体验

楼主(2023-04-19):
这个表要用普通的拨挡开关,很容易跳档问题,也相当不方便,。如果要是改成按键选择档位,还是更具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和玩表人员的诱惑力。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A:
ZT255万用表应该是众仪的表吧,拨档开关换按键开关可能体积更大,内部接线或者飞线更多,接触不良可能会更容易出现。

网友:
我使用感觉很好,和楼主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255万用表应该是众仪的表吧,拨档开关换按键开关可能体积更大,内部接线或者飞线更多,接触不良可能会更 ...

他这种波挡的设计是比较老款那种,外壳质量稍微不好,或者时间用久很容易跳档。

网友:
对于上来就一行字的帖子建议扣楼主50元,和下载一样

楼主:
坛友说改成按键的,这种表会增加线路繁琐,ZT-X直接把按键设计集成到一个芯片重中,ZT厂家应该有这种实力。那么没有设计一个芯片,那可以增加个单片机这种按键选择像zt 5566那种方案也是可以的,至少可以让用户有更多的使用效果和长久性使用

楼主:
发帖就要跟帖,养成好习惯

网友B:
你说的是众仪225?  钢珠转盘?

网友:
其实按键表并不是很适合手持表,可靠性和安全性其实不够的! 不能跟台表比。使用环境和测量内容相差很多,而且台表做的复杂,用的继电器也多,继电器质量也好很多!ZT-X虽然是按键的,但是电阻档依然存在布线错误,导致继电器接触电阻影响电阻档。
按键设计肯定不存在技术问题,别说按键了,搞成触摸屏的又有何难处? 但是,你看世界主流厂家,除了个别型号,很少有按键版的万用表。我觉得还是成本,必要性和可靠性问题吧,显然大厂认为低成本方案不靠谱。你看校验仪一类由于其特殊性,大部分是按键版,价格就贵了很多!

网友:
无图无真相,谁个万用表没有拨盘

网友:
还是拨档式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众仪225?  钢珠转盘?

是的,很容易档位定位不准,钢珠才有2点定位。要4点定位才不会划档。

网友:
连个图都懒得发啊

网友:
没见过ZT255万用表,发个图看看

网友C:
众仪厂家说:你帮我设计了新款?我家才出到zt225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众仪厂家说:你帮我设计了新款?我家才出到zt225呀!

感谢您的关注,互动才是最重要的。Zt 225,外带24芯片修改可以做到30000码,已经有坛友修改出来了。唯一就是那个开关拨档还是需要改良改善,直接做成按键板。都是可以吸引好多玩表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