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抽屉杂物帖

楼主(2023-04-19):
清抽屉杂物帖

正选魔方5位3孔插座,兼容2孔插头带1.5米线,新的压箱底好几年了没用过  2000家元
E品E2无线鼠标,全新仅拆封试了下  2000家元
三星镍氢电池充电器,N2外壳发黄了功能正常,N1的有一路充电输出管挂了,换了一个大个的不影响使用,每个1000家元
手电筒,国产T6灯珠,带26650转换桶,不带电芯,送下图的充电宝用作充电器。磁铁锁块控制,左长亮四档,右闪亮四挡,铝碗反光镀层花了搓成铝本色了照个夜路不影响使用,尾货都有多多少少的磨损,介意勿拍,每个  3000家元
音箱三分频板,压箱底好多年了,铜包不是后期带铁氧体,铁芯的那种,分频点不知道,一对  2000家元
苹果电脑适配器延长线,一根原装,一根代用线,两根2000家元
安泰信936焊台主机,放时间长了3孔电源插头铝头的腐蚀要自个换线,6芯航空插没手柄没法测试,这个超重了,里面的方牛也值10块吧  1000家元
两根显示器VGA连接线大概一米吧有两根、HDMI高清线四根,其中一头是mini小头又找到一根。共七根线送七位坛友买家
笔记本适配器有十几个吧,过几天再分拣

以上都不包邮运费需单拍一个,发非偏远
看上哪个拍后留言做个标记,我会尽快发货,谢谢
陆续会有更新!超时楼层更新或另起一贴…………

网友A:
要线运费多少

网友:
手电筒不错,可惜已经有几个了,暂时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线运费多少

拍2个,只买线划不来啊,运费和线差不多了

网友:
都是好东西运费太贵

网友:
不需要,帮顶,祝楼主早出

网友:
那么好的手电,铝反光碗居然花了,可惜了

网友B:
一个手电+运费多少家元

楼主方便拍个灯头正面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手电+运费多少家元

楼主方便拍个灯头正面照吗

拍四个,反光涂层太薄起皮脱落了,我索性都给用布蘸水像搓灰一样都给搓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拍四个,反光涂层太薄起皮脱落了,我索性都给用布蘸水像搓灰一样都给搓下来了 ...

哈哈,还能搓起来

小鼠标电池5#还是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还能搓起来

小鼠标电池5#还是7#?

一节5号,鼠标带了一节电池热缩膜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节5号,鼠标带了一节电池热缩膜还在

1手电+1鼠标,有意

网友C:
电筒,国产T6灯珠,带26650转换桶,不带电芯,送下图的充电宝用作充电器。磁铁锁块控制,左长亮四档,右闪亮四挡,铝碗反光镀层花了搓成铝本色了照个夜路不影响使用,尾货都有多多少少的磨损,介意勿拍,每个  3000家元
用什么电池?普通5号电池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筒,国产T6灯珠,带26650转换桶,不带电芯,送下图的充电宝用作充电器。磁铁锁块控制,左长亮四档,右闪 ...

18650、26650都可以,只见过7号电池的转换桶,5号电池还不如一节18650好用

网友D:
安泰信焊台还在吗,包邮多少M,黑龙江应该不算偏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安泰信焊台还在吗,包邮多少M,黑龙江应该不算偏远吧

超重了,运费十几块比焊台还多,不划算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超重了,运费十几块比焊台还多,不划算啊

那我拍三份吧,能送的话给我弄个笔记本电源吧(坏的也没事,要是都是好的,大功率的就不用送了),要是超重或者你那面不划算也不用了

网友E:
大佬问下  minihdmi线啥尺寸主要是mini这头橡胶宽窄  跟金属头宽度  谢谢  我想看看能不能给我前两天拆的那个  画图板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我拍三份吧,能送的话给我弄个笔记本电源吧(坏的也没事,要是都是好的,大功率的就不用送了),要是超 ...

已发货,适配器不带电源线简单测试有电压输出,没带载测试,谢谢坛友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问下  minihdmi线啥尺寸主要是mini这头橡胶宽窄  跟金属头宽度  谢谢  我想看看能不能给我前两天拆的那 ...

还在数码之家群么?回来量量发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