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金灶T-22型号微电脑控温电茶壶不显示不通电拆机维修

楼主(2023-04-19):
一样的拆开到处都是蟑螂屎

二极管击穿反向导通,SB1100更换成SR1100后复活,其它也没看出啥问题

网友:
元器件排列很整齐

网友:
手到病除,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A:
我们办公室用的也是这型号,服役多年,坏过一个78L05。最近又出现问题了,总是放壶显示888,检不到壶,每次都要用牙签挑一下弹片,好一段时间又不行了,看来准备要领新的了。

网友:
感觉还是那种直通的稳定,除了那个圈圈那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这二极管耐压不应该击穿啊。

网友:
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网友:
现在的家用电器,稍微改变一下,又是一款新产品,广告吹得天花乱坠,其实并不适用

网友:
多了一个加水功能楼主技术娴熟谢谢分享

网友:
D7坏了,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办公室用的也是这型号,服役多年,坏过一个78L05。最近又出现问题了,总是放壶显示888,检不到壶,每次 ...

把弹片打磨下,接触不好

网友:
金灶的产品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弹片打磨下,接触不好

我是这个公司的“二等公民”~~~~劳务派遣人员,所以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公家的东西和正式工的东西坏了,一律不修。临时工同事们找我修东西,只要我家有配件的或者能拆到配件的,分文不收。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还以为是电磁炉那种

网友:
恭喜修好楼主好技术

网友:
没有水泵的,一般是阻容降压,供控制板使用;带水泵的,一般都是开关电源,不显示基本都是电源供电的问题。

网友(2024-08-22):
这个R1也坏了

网友:
D7坏了R1也坏了会不会还有别的坏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