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记一次失败的kindle咪咕版拆机

楼主(2023-04-19):
最近看了某楼主关于kindle咪咕版刷机的帖子,我手上恰巧有一台KINDLE咪咕版,于是动手拆机。
拆到最后一层,就是主板和后壳连接的那一层,无论如何拆不开了。
于是大力出奇迹,起开一条缝,插入一个塑料尺子,暴力拆解。最终拆开了。
拆开才发现最后一层既不是粘胶,也不是普通卡扣。是类似挂钩的那种卡扣!
垂直向上用力根本拆不开,要水平向上推才能拆开。
暴力的后果就是,掉了好几个芝麻大小的电子元件,并且有几个竟然找不到了。上网一查,是红外发送和接收头,贴片式的,管触摸的。
某宝上也没有完全一样的。随便下单买了几个,希望能通用。
血的教训啊。

这是拆机前

这是拆了前壳

拆了中壳

最危险的来了!

可以看到底壳上面的挂钩,和主板上脱落的红外头

脱落的红外头,太小了

网友A:
这是大力出奇迹吗

网友B:
看焊盘有没有掉吧,没掉的话还能焊回去

网友:
看不出来,用红线圈出来好点,照片看得人直迷糊。

网友:
这是大力出痕迹

网友C:
看明白点了,那6个小框和背板是平推的

网友:
极力鄙视那些设计产品为了刁难普通用户维修的做法。我也有好几次拆解维修电子产品时,拧下几颗螺丝后,居然拆不开外壳,要大力才能拆开卡扣,那为什么还要螺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大力出奇迹吗

大力出奇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明白点了,那6个小框和背板是平推的

是的,说白了主板和后壳是挂在一起的,越垂直向上拉越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焊盘有没有掉吧,没掉的话还能焊回去

焊盘倒是没掉,但是,红外头找不到了。。。

网友:
这个东西好好的真没有必要拆,拆的目标应该是 首拆或者维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焊盘倒是没掉,但是,红外头找不到了。。。

看起来像是 LED灯啊,这红外带遥控?

网友:
现在的装饰盒结构五花八门在,卡扣的居多,要想完整的打开又不让它受损,真不是一件易事

网友:
哈哈,你不看拆机教程的吗

网友:
好好的没回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像是 LED灯啊,这红外带遥控?

红外触摸屏,了解一下。

网友:
我那个都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网友:
拆机还是尽量先找拆机教程看看再拆的好,我也试过拆平皿把排线给划掉……

网友:
kindle鸡肋没啥用了

一圈红外?

网友:
咪咕的是精简版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