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银灿IS902E双贴东芝7ddk,显示不支持的闪存。请各位大佬们指点

楼主(2023-04-19):
说来话长,几片东芝的TH58TEG7DDKTA20的闪存,看到说支持902E。就买了几片,试着自己做几个优盘。焊接问题不太大,只是无法量产。。

在论坛翻了几天,也没有发现什么好办法。搞了几天头昏脑涨,还是恳请坛子里的大佬们指教。。

我试着在FlashDatabase.ini和PNIndex.ini中写了几句
PNIndex.ini中,在加上154=TH58TEG7DDKTA20-98DE94937650
FlashDatabase.ini中,加上

[TH58TEG7DDKTA20-98DE94937650]
Vendor=Toshiba
FlashID=98DE94937650
Feature=A19M64G_D
MLC=1
Planes=2
PageSize=16384
Blocks=2132
Die=1
Pagesperblock=256
Sparesize=128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5
TimingSet=7E1
SetTiming=0
GPT=12
INT=3,24,66,1,3,174,0,1,1,2,0,2,0
PJM=0,0,5,5,5

//~~~~~~~~~~~~~~~~~~~~~~~~~~~~~~~~~~~~~~~~~~~~~~~~~~~~~~~~~~~~~~~~~~~~~~~~~~~~~~~~~

还是不行,显示第一张图的情况。在下面这张图的闪存自定里不能看到我写的[TH58TEG7DDKTA20-98DE94937650]段。

请大佬们不吝赐教,我实在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多谢

网友A:
902E是不支持16K颗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2E是不支持16K颗粒的

多谢指点。

网上几个查询闪存的站都说902e支持,就相信了。。。

网友B:
肯定不支持的。因为902最大只支持8Kpage,ddk是16Kpage,所以只能上903了!!

网友C:
902不支持
903不值
拿个安国处理下得了
要速度可以慧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支持的。因为902最大只支持8Kpage,ddk是16Kpage,所以只能上903了!!

有书为证,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2不支持
903不值
拿个安国处理下得了

嗯嗯,用慧荣不错。3268应该支持,3281也可以

可惜我刚买的902e,要吃灰了。

网友D:
楼上的方案可行,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方案可行,考虑下

多谢指点。
请问下,这个芯片用3268还是3281比较合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请问下,这个芯片用3268还是3281比较合适?

67、68都可以,81贴tsop颗粒只能用黑片工具开,没4k读写速度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D:
67、68都可以,81贴tsop颗粒只能用黑片工具开,没4k读写速度惨不忍睹

多谢了,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我去试试。

我没贴过,你试试看。以前几十颗tsop封装的7DDK、8DDK都被我卖颗粒了,还好是在颗粒价还在高位的时候卖出,要是现在都没人要

楼主:
@吉米吉米   @CM_CDESE
买了几片3268试了试,跳线有点讨厌,有的时候会把mlc认成tlc,坏块有时候也添乱.不过,总的来说,还算顺利,就是单贴和双贴的速度没啥区别。

楼主:
@CM_CDESE   @吉米吉米

买了两片3268试了试,跳线比较讨厌经常把mlc认成tlc,坏块也来添乱。。不过总的来说还好,唯一的不足是双贴的速度和单贴的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