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360 j501行车记录仪拆解,插电不开机了,有没有刷机方法?

楼主(2023-04-19):
因为车上的360记录仪插电突然没反应了,用不了了,今天取下来拆开来看看。这个记录仪是360 j501,是一代的产品,主芯片是A7L的,效果比较好,晚上录看得比较清楚。

拆机要从前面的盖子用美工刀片撬开,卡扣如上图位置。拆开后取下电池,电池没电了,电池规格582535,470mah, 插电也开不了机。测量充电接口电压要插电池才能测,测得电压4.02V,电池接口线是三线,中间那根线是测量电池状态的。记录仪插电池插好5V电源,指示灯不亮,也不开机。拔掉电池再插5V电源,记录仪也不开机没反应。估计是机器的固件坏了,拆下主板看看能不能修。

图上这三个孔里有3个小螺丝,拆下来,再用同样的美工刀拆开显示屏的外保护壳。

就可以取出显示屏和主板了。

拆下如图所示的两个小螺丝,

显示屏与芯片有2个散热垫片连接要用薄刀片割一下,显示屏就可以取下来了。

记录仪主板拆出来了,看看主板的元件,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元件,估计还能修得好。再查资料研究研究吧。

有愿意提供刷机方法的大大们帮助一下啊!

网友A:
用数据线插到电脑上,看看电脑是否识别

网友B:
看了这么多图片没看到主控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么多图片没看到主控芯片

有硅脂的那个就是了

网友:
就是那么多张图片,都不把这块豆腐拿掉,张张图片都挡住了

网友:
记录仪多数是安霸低等级LA35后缀,全高清最大30fps。小蚁1代无屏幕LA75支持全高清60fps,可惜音频有漏录风险。联咏96660加IMX291性价比高,发热较大。凌阳发热较低质量差,凌通全志也质量差。海思有屏幕方案做的少。

网友:
居然用的是nand flash,没法修了,除非有NAND flash编程器

网友:
手里刚好有个J501 和你的板子有点区别,电池也比你的小一号,前几天刚升级了固件,是卡刷的,你的机器不开机了  不知道能不能刷,固件网址:https://bbs.360.cn/thread-14225926-1-1.html

网友:
电池拆下来测一下 看还有电么,有的机器电池没电就开不了机

网友:
我有1个16年的,中间换了电池,目前还在服役

网友C:
拆的还算彻底,就是没把硅脂去点看看处理器型号。

网友:
360的一切产品都不敢碰,实在搞怕了。各种后台安装、私自上传用户资料数据。

网友:
这个一般没有专用固件   个人是很难修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这么多图片没看到主控芯片

主控是安霸 A7LA55

网友:
不开机不见得是系统的问题 吧

网友:
应该是主板固件有问题了,可以找一下资料测一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的还算彻底,就是没把硅脂去点看看处理器型号。

因为考虑到没有散热贴,后期还要用304硅胶装上,就没有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据线插到电脑上,看看电脑是否识别

数据线直接接电脑,记录仪没反应,电脑也没反应

网友:
建议换个电池看看,我遇到过,换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