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一加8Pro电池 换大容量5000mah 超低内阻电池

楼主(2023-04-19):
一加8Pro电池 大容量5000mah
一加8也可以
8Pro完美装机.
一加8的话也可以后盖稍微紧一点。
使用三星手机的全新原装电池改的,该电池是lg电芯非常好,内阻低到7毫欧以下。
内阻低好处是什么呢?充电不发热 能量转化效率高,充电截止电压高,放电截止电压低。放电的时候电压下降低非常稳,电量可以用到0%
最后一个图是在室温14度的情况下实测容量的图显示4933mah,比20度时测试容量低一些是正常的。

换第三方保护板,一样支持快充。

8Pro完美装机,剪掉NFC无线充电之后空间有剩,后盖无缝。

网友A:
这么小内阻是说这电池是动力电芯吗

网友:
炸机电池也敢用

网友:
LG没问题,ATL不行

网友B:
荣耀20pro能装啥电池呢。多多买了个库存原装电池,感觉跟我原装鼓包换下来的差不多一个德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荣耀20pro能装啥电池呢。多多买了个库存原装电池,感觉跟我原装鼓包换下来的差不多一个德行。。。 ...

现在手机电池几乎没有所谓的原装电池,高仿的遍地都是,臭鱼等等平台卖的所谓原电很多都是二手原电芯翻新,最靠谱的是买二手拆机电池,尽量挑日期最新的。老机型就自己换电芯,马宝仔细挑性能最接近的电芯去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机电池几乎没有所谓的原装电池,高仿的遍地都是,臭鱼等等平台卖的所谓原电很多都是二手原电芯翻新 ...

二手拆机不能买,大概率和你原机的电池差不多(容量衰减了,内阻变大,看外观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内阻是说这电池是动力电芯吗

接近了,真的50c动力电芯内阻可以低到1毫欧!
数码类无需大电流的内阻一般是30-40毫欧左右.好一点的十几二十毫欧吧。
这个lg的是另类!看内阻就可以断定是好电池。

楼主:
当年是三星note7电池爆炸了,用他自己家的sdi的电芯。品控出问题了!
那一次之后三星也用了部分Sony 和lg的电芯!
我这个就是原装的三星电池,用的是lg的电芯!

楼主:
看看 这些就是三星用lg电池的消息,安全性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荣耀20pro能装啥电池呢。多多买了个库存原装电池,感觉跟我原装鼓包换下来的差不多一个德行。。。 ...

这个我有 hb436486ecw 4000mah,用的是全新原装Sony(村田)电芯。

楼主:
实测容量看图

楼主:
测试了一下第三方保护板的充电功率,居然比原装还大?32.5w!应该和电芯有关,低内阻!

网友D:
这种电池什么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什么价格?

需要的话私信我

网友:
感觉你是卖电池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手拆机不能买,大概率和你原机的电池差不多(容量衰减了,内阻变大,看外观看不出来的) ...

所以要让你先看好生产日期再去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了一下第三方保护板的充电功率,居然比原装还大?32.5w!应该和电芯有关,低内阻!
...

看来你对手机充电原理了解也只是皮毛,这个充电功率是变化的,你这样比不准确,内阻在一定范围内基本不影响充电功率(除非大的离谱导致异常),手机充电电流由内部电源管理控制,正常范围内基本和内阻无关,内部恒流充电设定电流是多大就多大电流去充电(这个电流根据电池电压 温度 手机温度 运行状态 负荷 外部充电头类型 数据线种类和内阻有关),但电池内阻大点儿小点儿不影响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对手机充电原理了解也只是皮毛,这个充电功率是变化的,你这样比不准确,内阻在一定范围内基本不影 ...

充电功率是变化的,电压低时是满功率30w充电 中段是20w 末期是6w 最后1-2w 结束时差不多0.5w。

网友:
现在的电池确实很乱,除非官网买原装电池。曾经网购华为电池组装充电一点都不正常。还是换电芯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