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不患寡而患不均:同买手机,我的缝凭什么比你大!

楼主(2023-04-19):
DTAS尺寸公差分析与尺寸链计算软件&手机装配案例

DTAS 3D软件帮助解决尺寸公差分析与尺寸链计算的问题
关注公众号<DTAS棣拓科技>了解更多资讯
DTAS 3D软件帮助解决尺寸公差分析与尺寸链计算的问题
仿真要求说明:计算长边装配间隙G1-G6
步骤一:首先双面胶②放在一个工装中,外形定位,然后将后盖①放入到工装中,也是靠外形定位。最后将玻璃后盖与双面胶压紧贴合。
步骤二:后盖合件由视觉设备垂直装在五金中框③上,视觉设备重复精度0.08mm。
装配分析
在DTAS3D中,对双面胶的粘接效果可以通过如下两种形式:
1.通过虚拟件将胶带拆分成多段,模拟柔性体的变形。
2.将双面胶与后盖板视为整体,双面胶的厚度公差,直接添加到后盖的安装点上。
设计公差:
宽度公差± 0.1
长边弧高公差﹢0.12/-0.12
第一步:后盖与双面胶粘胶建模
后盖粘胶:
由于胶带为柔性体,在DTAS3D公差仿真软件中,采用将胶带分割为多段的方式模拟。
本案例中,将胶带分割为6个分段,每个断面代表一个胶带的分段。
每段胶带分段独立的与后盖使用点点装配,代表胶带与后盖紧密粘接。
第二步:后盖合件视觉装配建模
后盖合件采用视觉系统对齐X、Y两个方向。对齐点如图所示。Z向为胶带与中框的粘接面控制,选择6个胶带分段点。
装配浮动动画
仿真结果

网友A:
手机壳这么高技术含量吗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哦

网友:
我不懂这些幺蛾子,我只知道手机是精密仪器,特别是高端旗舰版本。如果不能做到严丝合缝,那就请退市。

网友:
我是来看“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壳这么高技术含量吗

这说的是手机,不是手机壳

网友:
没有拆机图,楼主你说个啥呢

网友B:
我的iPhone12mini和朋友的12Pro下巴都能塞张A4纸进去

网友:
这是装屏的公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iPhone12mini和朋友的12Pro下巴都能塞张A4纸进去

我的iPhone12 256G,21年618在官方店购得。没有这个现象,真的可以说严丝合缝。说精致也不为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iPhone12 256G,21年618在官方店购得。没有这个现象,真的可以说严丝合缝。说精致也不为过。 ...

在APPLE STORE买的,我朋友同时买了俩,一个他用一个给他老婆,他老婆的没事,他的就有缝,换货之后还有缝

网友:
缝大点摔了屏不容易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