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55寸电视L55M5-AD无图像求教

楼主(2023-04-19):
朋友的电视机,型号是L55M5-AD,屏是华星光电的屏,型号LVU550CSDX E0022,逻辑板型号ST5461D07-1-C-D,主板型号PC790,故障表现为开机无图像,有背光,有声音,联网会有广告播放的声音,主板确定是ok的,于是拆开后盖,断开两个屏边板排线,再测量逻辑板几个点,vin 12.05v,vghf 11.88v,vgl 0v,vcom无,vref无,vdd33 3.27v,vdd18 1.57v,vdd12 1.1v,所以怀疑是逻辑板坏了,网上买了一块,没接屏边板排线,电压都有,vghf也有28.32v,但是接上屏边板,还是无图像,vghf又是11.88v,再断开屏边板排线,几个电压和之前那块逻辑板一样,用胶纸贴住左右两个屏边板的15个脚也是一样。仔细看过左右屏边板,没有腐蚀,cof也完好。
想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是否屏幕内部短路了?按道理,新换的逻辑板,断开两个屏边板排线之后,几个电压应该恢复正常,这个逻辑板好像有记忆一样,还是因为屏短路,逻辑板也保护了?如果是保护,要怎样解除保护,这个逻辑板用的升压ic是RT6943a,网上找不到资料,谢谢!

网友A:
小米电视,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电视,一言难尽

这是屏的问题,又不是电视的问题

网友B:
屏排线直插一片试试,换着试。最好手头有通用驱动板能点一下彻底排除下主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排线直插一片试试,换着试。最好手头有通用驱动板能点一下彻底排除下主板的问题 ...

插任何一边的排线也是一样,无图像,几个测试点电压也是一样,感觉逻辑板被锁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任何一边的排线也是一样,无图像,几个测试点电压也是一样,感觉逻辑板被锁定了。 ...

确定是逻辑板问题的话某宝上有拆机的逻辑板买一个试试嘛

网友C:
只能淘宝买个逻辑板试试了,不行就退货呗,和卖家说好,但是退货可能会扣些钱

网友:
黑屏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淘宝买个逻辑板试试了,不行就退货呗,和卖家说好,但是退货可能会扣些钱
...

已经换了逻辑板,不接下屏线电压都正常,接了下屏线就和原机逻辑板一样,电压不正常,且再断开下屏线电压还是不正常。

网友D:
主板和逻辑板,还有显示屏,三样已换了一样了,还有三分之二的机率,换掉主板,再不行换掉屏幕,肯定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和逻辑板,还有显示屏,三样已换了一样了,还有三分之二的机率,换掉主板,再不行换掉屏幕,肯定会好的 ...

错手点了反对,抱歉,主板确定是好的,大概率是屏,或者屏的边条板,很奇怪逻辑板为什么不接下屏线电压也不正常。

网友:
小米开杂货店能有好东西

网友:
我家的是AB款,之前黑屏,是在用透明胶带屏蔽了一部分屏排线好了

网友:
有背光,板都换了,主板确定是好的,只有屏了

网友:
我的小米电视也一个样,是屏的问题。小米的电视不要买,网上的都说小米的电视,2,3年就会是这个问题出现。已经买了一台海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