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几素卡片充电宝风扇的“孪生兄弟”,OIDIRE ODI-MF11卡片风扇拆解

楼主(2023-04-19):
几素正版卡片风扇的山寨版,旋钮电位器控制风扇开关转速的。果断直接拆!拿下提手,然后沿着缝隙慢慢翘开,里面是一节18650,风扇是电脑风扇那种四槽无刷电机,效率高噪音小。重点看主板,充电宝功能部分输入输出接口垂直焊接,主板还有一个带开关电位器。充电宝功能使用了hotchip(华芯邦)的pb0053e充电宝芯片,风扇控制升压模块居然采用了32位的单片机,不得不说这用料真的壕。最后附上pb0053e充电宝芯片资料。
下期预告,拆解正版的几素卡片充电宝风扇。

网友A:
4绕组十字无刷277效率最低,477效率较高,共同缺点齿槽转矩脉动明显,都需要霍尔确定转子位置,网上有单相无感技术,缺点启动程序比三相复杂没商业化。最好的是14磁钢12级绕组三相无刷,齿槽转矩小效率高,支持无感无刷驱动,100多元共田完全可以做,比航模螺旋桨结实,可惜为了多挣钱,都不愿意把三相无刷商业化。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用料真扎实

楼主(2023-05-23):
引用 网友A:
4绕组十字无刷277效率最低,477效率较高,共同缺点齿槽转矩脉动明显,都需要霍尔确定转子位置,网上有单相 ...

我玩过单相无感风扇驱动模块,之前一个客户送的,芯片有专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