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个4056充电板1A充电太热了,改成500mA。附上电流电阻对照表

楼主(2023-04-19):
标题把我想说的说完了,看图吧
(图一R3电阻位置原本是122贴片电阻,我把122贴片电阻换成了222的,电流就降到562mA了)

网友A:
1A还可以吧,我的就是4056芯片有点烫手,还敢摸几秒,说明温度还行,还能接受,电流减半,充电就太慢了啊

网友B:
这样充电就慢了 还有个方法 找个没线补的老充电器 带载电压会降低一点 这样就不发烫了 其实4.8v左右就不发烫了 速度也不慢

网友:
减电流不好,粘散热片吧。

网友C:
贴个散热器

网友D:
输入串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A还可以吧,我的就是4056芯片有点烫手,还敢摸几秒,说明温度还行,还能接受,电流减半,充电就太慢了啊 ...

这个是给闹钟电池充电的,虽然电池大,有5000mAh,不过可以连续充它,不像手机或者玩具要充完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充电就慢了 还有个方法 找个没线补的老充电器 带载电压会降低一点 这样就不发烫了 其实4.8v左右就不发 ...

这个方法是可以,4056是线性降压,压差都变成热量散发了,压差越小热量越少。我是给闹钟充电的,时间长点不要紧。即使我的闹钟电池是5000mAh的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散热器

散热器也有,不过预计2年充一次电,一次充个2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串个二极管。

串二极管应该不会减少总热量,二极管会分担一部分热量

网友:
输入电压改成4.4V的就不会那么热了

网友:
充放一体保护板,你这个是1A的,我的买来默认都是500ma的。

网友:
我换的是可调电阻

网友:
改小点还好,电流大温度有点高

网友:
改小点是对的,要不然太烫。就是改这贴片电阻太费眼

网友:
有技术就是任性

网友:
在板子背面粘块散热片就好了

网友:
500mA有点小,加个散热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