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还是T440P充电的问题,有没有懂电路的大神帮着分析一下

楼主(2023-04-19):
上次发帖 链接

现象,关机或睡眠能充,开机不能充(偶尔也能充),后来发现,插上电源的时候有7、8A的电流,电压被拉低到14V,我猜想是不是电源直通电池了???PQ13在电源接入没有关断?能不能把PQ13拆了,用二极管代替,或者不拆PQ13,在后面加个二极管

楼主:
电路图在二楼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91oAevYjNA6sbHdePBHbw?pwd=8888
提取码:8888

网友A:
换二极管肯定不行啊,带控制的,仔细检查隔离保护电路部分吧。感觉是某个滤波电容之类的失效之类的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二极管肯定不行啊,带控制的,仔细检查隔离保护电路部分吧。感觉是某个滤波电容之类的失效之类的引起的 ...

没有点位图,小件实在是不好找,度娘这个型号挺难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点位图,小件实在是不好找,度娘这个型号挺难拆的

隔离保护电路不难查啊,原理相同,找类似的板子的图就行了,自己分析下电路跑下线路简单的

网友:
这是隔离供电,不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保护电路不难查啊,原理相同,找类似的板子的图就行了,自己分析下电路跑下线路简单的 ...

文科生,纯属业余爱好,现在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了,准备订几个隔离管试试,在迅维网 搜索 充电大电流,类似的也是那几个隔离管的问题多,也有电阻变值的,很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科生,纯属业余爱好,现在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了,准备订几个隔离管试试 ...

应该不是管子问题,周围的大电容仔细检查下吧。同是文科生,都自学的,本科读的还是法律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管子问题,周围的大电容仔细检查下吧。同是文科生,都自学的,本科读的还是法律系 ...

看迅维网大部分类似的故障都是隔离保护的第一个管击穿坏了,上周拆开发现pq9换过,比较烫,周围变色了,当时以为能开机不是这里问题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迅维网大部分类似的故障都是隔离保护的第一个管击穿坏了,上周拆开发现pq9换过,比较烫,周围变色了, ...

没想到如此简单换了pq9正常了,pq36也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管子问题,周围的大电容仔细检查下吧。同是文科生,都自学的,本科读的还是法律系 ...

确实是管子的问题,换了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