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FLUKE287C万用表更换法拉电容

楼主(2023-04-19):
原法拉电容电压严重不足,前几天用热缩管包住,不是长久之计。

购新今晚把它换了,再没出现警告标志了,上图片。

网友A:
这样测一下电压能说明什么问题,怎样才算是正常?

网友B:
在哪里买的?

网友:
以后使用法拉电容几乎是常态,提前练练手。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买的?

宝上4元一颗包邮,只买了一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宝上4元一颗包邮,只买了一颗。

给个链接吧

楼主:
截个图给你,顺亿科技。

网友:
187里面也有一个位置,加一个估计换电池不会掉时间了。

网友C:
这个取下不用行不行?会不会丢校准数据?

网友D:
这么高大尚的表不能冒漏液的风险,电池也要用有保障的,不能混

网友:
FLUKE万用表做工不错。

网友:
这种电容寿命很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测一下电压能说明什么问题,怎样才算是正常?

没换之前取下后盖电池,放置1分钟装上后盖会提示重置时间等。换这新法拉电容后故障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取下不用行不行?会不会丢校准数据?

估计不行,该有的还是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高大尚的表不能冒漏液的风险,电池也要用有保障的,不能混

要是真漏液就不好了。

网友E:
法拉电容漏液可真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法拉电容漏液可真少见

只是取下后盖电池过些时间再装上就会提示重置时间,换后无些现象。

网友:
这货还是很安全的,应该不太会漏液,不就是超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