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浪潮 NF5270M3 730W 80PLUS服务器拆机电源 长城GW-ERP2U700(90+)

楼主(2023-04-19):
修复浪潮 NF5270M3 730W 80PLUS服务器拆机电源 长城GW-ERP2U700(90+)因电引起的保护,通过查询芯片,测量引脚电压,跑线路查找保护互锁控制解决问题。

楼主:
该处为保护+启动电路,稳压管滤波电容已拆除,更换后忘记拍照了

网友A:
这不是论坛里天天刷的30块电源吗?
楼主拿这个电源做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论坛里天天刷的30块电源吗?
楼主拿这个电源做什么啊。

前几天买了一个,大功率本来想改可调,收到货后,结果不能启动,懒得退货了,就折腾起来

楼主:
pfc+llc谐振+同步整流的,找了好多资料,结果不会改可调,然后就只能吃灰了,电源很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论坛里天天刷的30块电源吗?
楼主拿这个电源做什么啊。

就是论坛里买的

网友B:
改可调,大家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可调,大家学学

我业余的,设备不够,至少得买个示波器,光靠几个万用表容易炸机,还得有芯片资料,百度上很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可调,大家学学

这可不是494,384x系列,用光耦可以控制调压调流的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没有来得及研究,哪位大神发个帖子,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没有来得及研究,哪位大神发个帖子,学习一下

是正常的吧,带载没有问题,耐炒,测试了20a电流,电压稳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一个,没有来得及研究,哪位大神发个帖子,学习一下

我收到货后是坏的,然后折腾了几天跑起了线路,哈哈,十年前的电源就有单片机控制,主动pfc,llc谐振,同步整流,保护这么全

网友D:
我就是进来看看电路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进来看看电路结构

主动pfc,llc谐振,同步整流,

网友E:
修好了吗?修好了琢磨一下如何改成调电压,最好电流也能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吗?修好了琢磨一下如何改成调电压,最好电流也能调

修好了,调压调流不会改,这种模式的电源还没有理论基础

楼主:
最近学习了一下llc谐振模式的电源,有点复杂,效率很高,但唯一缺点目前不能改可调。看了几个大神的帖子文章,最后明确连变压器也不能动,电压都不能改,可以用dcdc模块改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论坛里天天刷的30块电源吗?
楼主拿这个电源做什么啊。

刚买一个,包邮三十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业余的,设备不够,至少得买个示波器,光靠几个万用表容易炸机,还得有芯片资料,百度上很难找。 ...

怎么你们对电子这复杂的东西理解的那么透彻

网友:
都不敢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