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充电板直接给电池保护板供电可行吗?

楼主(2023-04-19):
用充电板直接给电池保护板供电可行吗?不接电芯的情况下,想给手机直接供电......

网友A:
行不行要看你得充电器功率够不够,供电通过电池保护板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可以啊,很多直供都是这么改的

网友B:
电芯的位置并联个电容吧 避免突然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芯的位置并联个电容吧 避免突然掉电

并个电容的话就塞不到电池舱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不行要看你得充电器功率够不够,供电通过电池保护板有什么意义呢?

功率足,供电通过电池保护板代替假电池连续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个电容的话就塞不到电池舱里了

有种扁平的法拉电容

网友:
有的系统自带时间限制,时间到了直接没电

网友:
可以试试看,有的可以,有的要并个电容保护板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