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翻车键盘救活了:雷神大黄蜂KG8104+CSA高度大黄蜂键帽,自己感觉很漂亮

楼主(2023-04-19):
这把雷神大黄蜂键盘收到一段时间了,键盘太多一直没顾上打理,直到这套CSA高度大黄蜂键帽到手,才想起来和大黄蜂键盘好像挺搭。
因为迫切看到搭配效果,直接拆机洗刷清理装回,中间一直没有插电测试,等最后清理完成一测才傻眼,大量按键自动触发,哭了.....
好吧,就算翻车,也要把键帽装上看下效果!

下面是这套CSA高度大黄蜂键帽,盒装大全套:

键帽和键盘先合影一张:

键盘大部分原装键帽都掉了,只有几个大键还在,好在这几个大键都是五面热升华图案,精华都在:

把残存键帽拔下来仍超声波清洗剂里洗澡:

键盘拆开准备清理。
说到拆这把键盘,可真费劲了,网上搜不到拆机,只能自己靠经验拆机
结果之前的经验在这把键盘上碰壁了:之前所有键盘都是先拆上壳,再拧下定位板螺丝分离下壳,这个不是
上壳说啥也翘不下来,吃过一顿饭才想起来,有可能线路板是固定在上壳上的
于是不管上壳,先拧下定位板螺丝,果然,下壳可以撬开了
下面就顺利了:

单面电路板,预留有反贴灯位,但是无灯:

这里清理过程略过,费半天劲清理干净,卫星轴润好,外壳装回,焕然一新之后才想起来没有插电测试
于是接电一试,傻了,毛病大到没有维修余地!
算球,先试试键帽效果,回头当配件用吧。多说一句,大键挑得很好,声音很顶,白瞎了!
装好键帽,貌似很漂亮:

后面拍了几张细节,大黄蜂键盘很漂亮,很搭这套键帽:

麻蛋的,还得拆键帽!

============================
补充:感谢baoshizhi提醒,又拆开键盘检查了一下,一共9个轴体短路,拆下后打开轴体,发现轴心一脚异常,更换轴心后恢复正常触发,装回键盘救活了。
=====================================

两个轴心小脚应该是一样的,这几个轴心一边缺失一块:

这张更明显,轴心两边小脚分别撑开两侧触点,如果一边缺失,会导致触片一直导通,按键持续处于触发状态:

几个短路的轴心都是这样:

更换其他备用轴体上拆下的轴心后恢复正常(为保持手感一直,没有更换整个轴体):

之前没见过大面积故障是因为这个简单原因的,长见识了。

网友A:
键帽果然比我10元一套的好看啊

网友B:
主控坏了?不应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键帽果然比我10元一套的好看啊

这套大黄蜂经常有活动,活动时候29.9包邮,我收了2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坏了?不应该吧?

感觉维修价值不大,可惜洗刷干净的外壳了

网友:
29.9包邮挺便宜

网友:
这样组合感觉还行

网友C:
楼主不使用都搞得这么干净漂亮收藏

网友D:
29.9的大黄蜂链接关键词给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29.9的大黄蜂链接关键词给一个啊

闲鱼上经常搜着点,时不时就有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使用都搞得这么干净漂亮收藏

我也想用,没办法,清理干净了才发现翻车

网友B:
我怎么感觉维修好的可能性非常大呢?主控重新焊下试试?

网友:
这键盘看着挺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维修好的可能性非常大呢?主控重新焊下试试?

我错了,错的离谱.....
一共8个键位插电就是按下状态,刚才重新拆开,目测没有任何怀疑的位置,于是万用表量一下轴脚,这几个轴体全部短路,麻蛋,
拆下这几个轴体,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错了,错的离谱.....
一共8个键位插电就是按下状态,刚才重新拆开,目测没有任何怀疑的位置,于是万用 ...

啧啧啧,轴体都没测啊……这不是顺利下车了吗?

网友:
各式各样的

网友:
这键盘视觉效果不错,实在修复不了,整套键帽可以留作它用。

网友:
看着确实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