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航嘉500W金牌ATX电源WD500K炸管了,拆之

楼主(2023-04-20):
手头的航嘉500W ATX电源坏了,WD500K在测新主板,但是接错线了估计12V短路,现象是跳闸,怎么短路保护不起作用。拆开后量了下,初级MOS管全通,废了。

这款电源看介绍是LLC+主动PFC+同步整流的架构

侧面-铭牌参数

顶面及接口如图,还是比较齐全的。其实还有一个8pin或者说4+4Pin的cpu辅助供电被我剪走做他用了

电源进线处,还有个开关

内部总览

热敏电阻都炸碎了,绿色夹着黑色的那个

共模电感和整流桥

主动pfc

pfc管子

开关管,测了下三脚全通了

主变

初级总览

这个应该是辅助电源?

次级

小板好像是同步整流的,以及滤波的固态电容

同步整流控制器

mos管,查了下好像是150A的,吐屎吧的

看看背面,两个芯片,4个光耦和一堆阻容

pfc控制器芯片特写,CM6500

初级PWM芯片特写,HK6288,找不到资料

最后再看看风扇

板子和外壳间都放了薄膜隔离

有没有东莞的朋友想要研究的可以拿去,私信

网友:
航嘉500W金牌ATX电源

网友:
坏得够严重的。

网友:
这个值得再抢救下。

网友:
保护也保不住短路,短路炸管很正常

网友:
那么多灰尘应该也使用了很长时间。

网友:
这个值得再抢救下

网友:
拆掉可惜,一时半刻修不了可以先放一放,有的东西当时以为坏的厉害,过后发现其实不难修理。

网友:
挂积分商城有人鼓捣

网友:
买新的吧,这个只能给高手研究下了

网友:
惠州的想研究可以吗

网友:
这么好电源也炸

网友:
在用W650K,
上一个是X马的,开机就砰一声响。换下了等有空研究。

网友:
值得修的,修一下吧

网友:
航嘉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航嘉电源用料较均衡,正常使用还是蛮耐操的

网友:
深圳的网友,已经私信给你,最近正在学习开关电源维修,能帮忙发快递吗

网友:
这电源用料不错

网友:
这做工。。。。值得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