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S580 固件的反向研究讨论

楼主(2023-04-20):
JMS580 已经写入到 SPI 里面,从 SPI dump 出来文件,然后修饰后,能不能得到原始的固件文件?

让我们来看看

首先,打开 JMS580 刷桥工具
我们选择 255.01.00.02_JMS580-Sandbox-20190701.bin 这个固件

刷入成功后,断开设备
风枪拆下 SPI
用 CHA341A 读取,我们得到 255.01.00.02_READ_CH341A_FM25F01.BIN 这一文件

由于 复旦微 FM25F01 有 1Mbit,所以 dump 出来的文件有 128K 大小
我们处理下,就得到和原固件大小相同的处理之后的 dump 文件,命名为 255.01.00.02_CH341A_FM25F01_GEN.BIN

用工具比对下,得到下面一张区别图

只显示了 不同之处
绿色为推断,其余含义不明

把这个处理之后的 dump 文件,当作原始固件,用 JMS580 工具刷入其他设备,工具显示操作成功
至于是否正常使用,且看后续报道

免M币链接就刮刮乐吧
感谢

pan.baidu.com/s/1wErPM8QfKK8qPZdrIQKhkQ?pwd=tbrc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没啥问题啊,spi的很容易搞

网友A:
感觉不行吧?SPI中的固件提取出来合适的区域就是dump文件吗?期待大佬后续的帖子

网友:
有什么效果么

网友:
你说的对!!!

网友:
好像没看到啥必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行吧?SPI中的固件提取出来合适的区域就是dump文件吗?期待大佬后续的帖子 ...

要调整内容的

网友:
我觉得前面的头部是每个盘不同的序列号,休眠时间之类的设置

网友:
反向研究结构,改动后重新编译可能功能失效

网友:
这固件是现场的啊

网友B:
FwUpdateTool就可以直接存出来,甚至连NVRAM都能DUMP,还是官方工具,何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FwUpdateTool就可以直接存出来,甚至连NVRAM都能DUMP,还是官方工具,何苦呢 ...

紫薯补丁紫薯补丁

楼主:
刷入固件成功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wUpdateTool就可以直接存出来,甚至连NVRAM都能DUMP,还是官方工具,何苦呢 ...

大佬,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我这个没有 dump 功能啊,只有一个 update 按钮

点了之后原来固件就没了吧,怎么还可以dump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我这个没有 dump 功能啊,只有一个 update 按钮

FwUpdateTool_v1_19_16_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FwUpdateTool_v1_19_16_24

找到了,不过那是 JMS578 的工具
插上 JMS580 会显示不支持的芯片

无法选择设备,备份也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