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显卡板大小的电脑 板载7代的CPU 3865U 4G内存 64G固态

楼主(2023-04-20):
显卡板大小的电脑 板载7代的CPU 3865U 4G内存 64G固态 来电自启动, win10 64位  需要5521接口12V2A电源,送一个1A亮机电源。到手可用。外形尺寸210*120*30
200元非偏远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话13687611155

还有哪些接口

网友B:
这个很好 这个处理器应该功耗不大  散热简单
其实我想弄个这么厚的主机 用最薄的主板 全尺寸是别想了 只能用工控类的主板 用AMD的处理器 据说AMD的集成显卡性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好 这个处理器应该功耗不大  散热简单
其实我想弄个这么厚的主机 用最薄的主板 全尺寸是别想了 只能 ...

这个就不错,据说可以解码4K。有人在矿石收音机论坛里180元裸板卖了几十块了吧。

网友C:
支持来电自启么,想通过远程插座开关机,另外带wifi么,还是需要自己插usb无线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来电自启么,想通过远程插座开关机,另外带wifi么,还是需要自己插usb无线网卡 ...

来电自启,不带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