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求助这块CPU型号规格参数?X147M240

楼主(2023-04-20):
谁知道这块cpu的型号具体规格参数

网友:
应该是intel非正式版的CPU,E1系列,型号是Q0GE
,搜不到资料,你从哪里弄到这款CPU的

网友:
这U还在板子上,找板子会不会容易点

网友:
笔记本上的?工程CPU?

楼主:
补充:显卡英伟达GN20-E8-A1
            桥片QYJK

网友A:
搜了一下Q0GE,跳出个12950HX,搜了一下12950HX,找了一下差不多代号的Q0GH Q0GJ关联12900HX或者12800HX,按推测最少应该是12代吧,显卡搜了一下貌似是3080TI?

网友:
可以先数一数触点数量,再找就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了一下Q0GE,跳出个12950HX,搜了一下12950HX,找了一下差不多代号的Q0GH Q0GJ关联12900HX或者128 ...

怀疑是这个组合

网友:
上面不是有二维码,扫下看看会不会有相关信息

网友:
E1系列E1系列

网友(2023-06-28):
是个工程板的U吧?

网友(2023-08-26):
资料太少了,没法猜测。

网友:
先数一数触点数量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