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个美的电磁炉怎样维修?已修复(见后图)

楼主(2023-04-20):
开机面板显示一下就不显示了,风扇会一直转,不加热。3个超大电容拆下测量是好的,发热盘焊点熔化处理,换了IGBT管还是故障一样。

网友:
先修低压5V面板供电。

网友A:
感觉这是铝线盘,否则不应该在接头处发热啊。

不显示,先查小电源和单片机条件;仪表盘不亮,你把轮胎换了能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
先测三压看是否都正常。

网友:
没炸保险,IGBT不一定坏。先看看关键点的电压是否正常,CPU 有没有工作电源,18V电压是否正常。别看这个不值钱,修起来真的要点技术

网友:
电磁炉还是要从三大电压查起,面板显示一下,应该是有5V,风扇转应该也有12V,这样310V也应该是有的,可能问题在驱动部分。

网友:
感觉是单片机的问题。刚想说先把按键小板的排线拔了回头一看图发现现在都是触摸式的了保险点还是拔了直接短接开机试试吧,有些是按键不良引起的

网友:
接头处发热严重板子都烧黑了,你重新加焊焊点也没用的,是压接的部分接触不良了,铝线盘很难处理

网友:
要查三大电压。
风扇转,显示板亮,说明有18V和5V供电,但要确定这些电压是否稳定。
本次重点检查,R1119~R1120和 R1101~R1105这两排每个大阻值电阻的是否开路。

这个电磁炉是铝线盘的,线路板又多是贴片元件,没有老款那种分立元件检修起来简单。
一是可以买整板换上,二是5元处理给垃圾佬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要不,剪掉原铝线盘接头,重新压接两个再悍回试试。

网友:
这个状态像不像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关机的状态?没显示且风扇一直转给机子散热,等散热完成了才会彻底关机

网友:
如果确定是电路板的问题换一块新的电路板更省事。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更换整个板子,价格一般都是在25~~50左右。
当然,拿这个练手也可以,但需要买几套“三大件”备用,炸一个就换一套。

网友:
如果是要修来用的,就直接换板;如果想学技术的,就多弄些相关的配件回来。

网友:
要先查几组电压是否正常,尤其是5V和12V电源

网友:
我也不懂,只是觉得楼上高手们说的都对,我就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直接某宝,买个主板换上,基本30大洋搞定。
我技术不行,难修的,我一律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是铝线盘,否则不应该在接头处发热啊。

不显示,先查小电源和单片机条件;仪表盘不亮,你把轮胎换了 ...

不用感觉,本来就是铝线盘

楼主:
板上有个PN8044电源,我找了个PN8012换上,面板一直闪烁,是不是8044有问题?

网友:
查开关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主芯片部分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