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个ZVS感应加热

楼主(2023-04-20):
看到创凡电子开源了一款图腾柱驱动的ZVS感应加热,可以提高驱动能力,4管可以2500w,感觉不错,仿制一个玩玩。

嘉立创打打板,淘宝元器件

1mm漆包线双线并绕做电感

临时4mm铜线做线圈

测试

又绕一个大线圈

24v下,撬棍3s变红
我绕的测试线圈发热很大,半分钟外面皮开始冒烟,但是功率管温温的,测试算成功吧。待机电流根据加热线圈不同,电流不同,小线圈有6A,大线圈2.3A,问了原创作者,原创作者用的成品加热铜管,待机电流3A,看来我做的符合原创的设计。如果要大功率用,还是得加散热片与水泵。

网友:
功率这么大,有什么用途。

网友:
给T12烙铁头换焊头比较好用。

网友:
加个坩锅,化金化银化铜化铝

网友:
做来玩玩可以,实用不理想

网友A:
这玩意的加热线圈发热大吗?是不是电阻越小发热越小,也就是越粗越好

网友B:
签子上记得穿上你们内蒙羔羊肉啊

网友:
这个要配多大的电源供电

网友C:
这种电磁辐射对人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把线圈绕在高压包上,拉弧10分钟,我能昏睡一整天。

网友:
偶尔玩玩挺好

网友:
不是用铜管效果好,还能加水做冷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的加热线圈发热大吗?是不是电阻越小发热越小,也就是越粗越好 ...

要频率匹配,但我没示波器,只能凭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签子上记得穿上你们内蒙羔羊肉啊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磁辐射对人体有没有影响?

肯定有,但具体不懂

网友:
做来玩玩可以,实用还得优化。

网友:
又一件利器,谢谢分享

网友:
线圈不能用细实心线绕,高频趋肤作用线芯内部电流很小,表面截面积有限损耗很大,得粗铜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