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闲不住,pdd上买了三种蓝牙主板对比,发现有值得玩的

楼主(2023-04-20):
最先买的是这种9.9带壳的

听了还不错,然后又入手这种同芯片的,13.9/8片

音质差不多,但是距离比上面差多了,鸡肋,改了一下天线,可以了,这是最便宜的,剩下的不知用来做什么好

最后又想对比一下,入手这种8645,设计有毛病,外壳是铜的,重不说,充电头不改还插不进去,只是距离稳定上好一点,音质差的一批。最后加了两个470U的电容才提上来

也就那么回事,对比还是小尾巴音质好点,但是不方便

网友A:
楼主在蓝牙天线上加段铜丝可以增强信号吗?

网友B:
最先买的是这种9.9带壳的

这价可以买个音箱了.

才买了4片这种 1.2元 邮费5元 立体声 双功放 接1个电池二个喇叭就成了.
还想问一下,这板怎么加音量控制?

天龙音箱蓝牙音频数字功放板双声道立体声aux输入音响主板模块
【下单链接】https://m.tb.cn/h.UtCLPzQ
6Fuzhi2$LVE4dO1szFb$:// MF1001,打開/

网友:
很多蓝牙和手机共用音量调节,优点音质好,缺点只有12档,以前昂达播放器都30档音量。几十元独立音量调节蓝牙我买过,优点解决手机音量档位少,缺点音质差,高低频不足,发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先买的是这种9.9带壳的

这价可以买个音箱了.

看电路板上印的“天龙音箱”,跟那个天龙没关系啊

网友:
小日的天龙音箱?

网友:
蓝牙版现在到处都是了

网友:
价格真是便宜,音质?

网友:
是说充个电就能用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蓝牙天线上加段铜丝可以增强信号吗?

可以,信号强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先买的是这种9.9带壳的

这价可以买个音箱了.

肯定有个音量小板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先买的是这种9.9带壳的

这价可以买个音箱了.

才发现这家也买了耳机,乐视标那个耳机以为是捡漏,其实是假货,这个也有假的vivo那个3.5的反而音质不错,9.9那个电路这家只要2.5,又入手了两个当备件

网友:
所以,不是贵了声音就好了!

网友:
长条的那个估计是用来把不带蓝牙的耳机音箱改成带蓝牙的

网友:
那个长条的还以为是耳机用的,

网友:
PDD上买过一个垃圾蓝牙耳机,抗干扰级差,距离还短,手机和蓝牙必须同侧才能用。手机放右口袋,耳机放左耳就不行。

网友:
问题来了,究竟哪家强呢?

网友:
是蓝牙放模块吧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谢谢分享!

网友:
蓝牙板接功放一直受差分信号困扰,除非自带数字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