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给GTcoupe GT-M7型游戏手柄换电池

楼主(2023-04-20):
购于论坛交易区商家处,支持蓝牙和usb。
外壳做工还不错,十字键和XYAB键有点软绵绵的,肩键手感一般,摇杆手感还可以,扳机键键程有点短

后壳上有四颗螺丝,拆开后用撬棒撬开即可,里面的卡扣不是很紧

手感比较松软

有两层pcb,拆掉第一层

反面

比较方的牛屎芯片

原装电池鼓包了

震动马达,体积还是比较大的

店家给的新电池,比老电池容量少一些

总体感觉一般,肩键和扳机键的做工不行。
最大的优点是支持蓝牙和usb双模,可以玩手机游戏,摇杆做工尚可

网友A:
从哪买的?多少钱一个?请给个链接。

另:这个能换更大容量的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买的?多少钱一个?请给个链接。

另:这个能换更大容量的电池吗?

交易区有帖子,最近几天的,pcb下面的空间很大,可以更换容量更大的电池,这个手柄做工一般,但是支持usb连接,可以识别成Xbox手柄

网友:
换大容量电池

楼主:
为什么我拍的照片传上来是反着的

网友:
又见牛屎哈哈  换个大电池吧

网友:
好家伙,电池和我的一样,都是鼓鼓的,充气了

网友B:
换大容量啊,嫌重还是空间不够吗?

网友:
这个手柄做工一般。好处是支持双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大容量啊,嫌重还是空间不够吗?

手柄本身不是很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买的?多少钱一个?请给个链接。

另:这个能换更大容量的电池吗?

我买的时候21.7,做个玩具用还可以

网友:
带蓝牙和USB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大容量啊,嫌重还是空间不够吗?

整体不算重

网友C:
我以为手柄用的是18650的电池呢,看到是软包有点意外,小音箱上都是18650了

网友:
换个大电池

网友D:
有一个索尼的无线手柄,用在Windows上要模拟微软的360手柄,每次重新装系统要搞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索尼的无线手柄,用在Windows上要模拟微软的360手柄,每次重新装系统要搞好久 ...

Sony的手柄根本就没考虑过给pc用,给pc用的话不如把手柄出了买个Xbox手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手柄用的是18650的电池呢,看到是软包有点意外,小音箱上都是18650了

手柄体积塞不下18mm的电池,感觉10mm的顶天了

网友:
电池那个地方能放下多大的电池,最大化电池的话还是玩玩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