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和市电同时给路由器供电的方法

楼主(2023-04-20):
家里的光猫通过12V电源供电,同时家里的太阳能发电系统也是12V的,于是我就通过DC-DC把两个电源并联到一起供电,具体连接方式是:太阳能控制器输出接DC-DC(降压型)输入端,DC-DC输出端并联到光猫12V电源上,这个DC-DC模块有防止反向电流的功能,不会有反方向的电流。把DC-DC输出电压调整到13V,这样输出电压就不超过13V。
实际测量时发现这个模块最高只能输出输入电压的90%(因为芯片最大占空比是90%),所以换了一个可以调整电压的12V电源(通过插座供电的),把电压调整到11.5V左右(太阳能发电使用4串磷酸铁锂电池,在13.2V的时候电量较多可以放电,DC-DC降压模块在输入13.2V时输出空载电压11.9V,带负载时更低一些)。
使用效果是这样的:太阳能发电系统的电压较低时,DC-DC输出的电压也低,这时光猫全部使用市电供电工作,当太阳能发电系统电压足够高,DC-DC输出电压也升高,大于市电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太阳能开始提供部分或者全部供电电流,实现无缝切换,不会瞬间断电。
这个系统还可以改进,比如更换成压差很小的最大100%占空比的DC-DC降压模块,这时降压模块只起到限制电压的作用,输入高于设置电压的时候输出设置的电压,输入低于设置电压的时候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几乎相同,这样可以不用把市电开关电源的电压降低到11.5V,而是升高到13V左右,太阳能蓄电池电压高于13V开始参与供电。
除了给路由器供电以外,这个方法也可以用在12V集中供电系统上面,或者是其他电压的直流集中供电系统中。

网友A:
两电源并联供电,是不是分别在两个电源的输出正极上串个二级管防止反灌就是无缝切换?一个电源没电就自动由另一个电源供电了

网友:
想法是好的,实际没有必要,路由器本身耗电就不多

网友:
双电源供电,有专门的模块

网友:
两个电源分别串个二极管可靠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电源并联供电,是不是分别在两个电源的输出正极上串个二级管防止反灌就是无缝切换?一个电源没电就自动由 ...

我也考虑过串二极管或者理想二极管,但是这样就不能限制最高电压了,如果蓄电池的保护板在充电的时候意外的断开了,就会变成太阳能板直接供电,最高电压可能达到20V左右,如果输出的电流足够大,会把12v光猫输入电压也拉到接近20V(太阳能控制器是普通PWM控制器),可能会损坏,因此需要加入DC-DC限制最高电压。如果使用MPPT控制器,那么可以用理想二极管并联到12V电源供电,因为MPPT自身有稳压功能,给12V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电压是14.4V,即使蓄电池内的保护板断开了,也能使输出电压稳定在14.4V)。一般的PWM控制器只是通过低频率“开-关”稳压充电,如果蓄电池保护板断开了,负载电流又很小,那么就会把高电压的脉冲加在负载上了)

网友:
按路由器15W,太阳能板功率足够,每天足功率日照7小时计算,一天就能节省0.1度电,一个月3度电,一年36度,合计一年能节省22块钱电费,不用电池的话还是可以折腾一下的,如果加上电池那就纯粹是为了兴趣爱好而折腾了。

网友:
感觉加个MOS控制比较理想,后端加个大点的电容,应能响应得上。UPS原理

网友:
把太阳能输出调到13V,串一个二极管输出到路由。

把市电输出的12V也传一个二极管接到路由器。

这样当太阳能条件够的时候,优先使用太阳能,不够的时候用市电。

网友B:
这个东西叫作
220V 2双路电源自动切换器大功率/连续供电/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适用场合:两个电源情况下,当主电源断电/失电后,无需人工干预就能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继续给负载供电,当主电源有电后自动切换到主电源等自动切换的场合。

  注意:切换瞬间断电,十几毫秒左右(极短)。

适用电压:交流220V(输入端电压等于输出电压)

话说太阳能输出最好加个稳压器DC。比如5-36V》12V的DC-DC。
理论上讲,再套一个大法拉当电池(计算好路由功率,可以维持至少从天黑到天亮这段时间),这样就不需要市电了。
不过路由这端自始至终都最好有一个稳压DC,再加保险。

网友:
路由耗电应该不高,充电宝充电不知能不能行。

网友:
串个二极管

网友:
两边都用 MOS管, 控制电路监测太阳能电压,太阳能电压在正常范围内启动太阳能电源,电压超高或者超低切换到市电,
加个小液晶,显示两边电压和工作状态
要折腾就要把功能整齐全了

网友:
9楼师傅说的比较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叫作
220V 2双路电源自动切换器大功率/连续供电/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

我用了差不多这种样式的,切换回市电的时候要断电,路由监控重启

网友:
就是停市电了,在慢吞吞给路由器额外供电好像也没什么。

网友C:
我的更简单,太阳能电池板直接接一个LM2596 DC-DC模块,电压设定为12.7V左右,直接同路由器的市电直流12V电源并联,当太阳能板输出够用时,市电直流12V电源的功率为零,随着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减弱,市电直流12V电源的功率逐渐增加,直到天黑完全由市电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更简单,太阳能电池板直接接一个LM2596 DC-DC模块,电压设定为12.7V左右,直接同路由器的市电直流12V电 ...

利用市电的12V低于太阳电的12.7V不会反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用市电的12V低于太阳电的12.7V不会反流么?

一般电源内部都有二极管,不会反流

网友:
折腾光伏给小功率供电好像不划算,特别是这种需要持续不间断的更麻烦。好像有这种成品模块,低压供电的。
能不能换个思路,光伏给照明供电。一个20W的用电器,用一个小时,估计要抵这外光猫用一个月。
我是一直想给电热水器供电。发了多个贴子。理论上确立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光伏板直接接到微并网逆变,光伏直接先逆变到220V,它逆变的电供给一个UPS电源。就是他们所说的先逆后储方案。
如果光伏有电,它就直供电热棒了,有富余或用电器没有工作,它就给UPS的电池充电。
如果光伏没电,UPS电池供电,两者都没电了,就不加热。优点是可以延长电池使用寿命,因为不是所有的电都要经过储能,有部分直接用了。